请教个450pro的问题

楼主(2012-04-02):
450pro的传动轴的那个轴承还有垫片,怎么也塞不进尾管里去,这可怎么办呢,这个轴承和垫片应该要再到尾管中部的样子吧!

楼主:
看来只能如此了,谢谢啦

网友A:
橡胶圈的外围要涂点黄油。

网友B:
小胖去飞450了恭喜恭喜

网友C:
我是用尾舵的那根驱动轴顶进去的,或者用副翼的那根
先在外面和传动轴顶住,一起向里面一推就好了

网友D:
貌似还没遇到你这么艰难的。
1、在传动轴相应位置上胶,轴承安在这个位置粘牢就可以了
2、轴承上套上橡胶圈,橡胶圈外缘涂上润滑脂
3、在尾管要塞入橡胶圈的那端内壁上上点儿润滑油,并且让润滑油向尾管另一端流过去一些
4、用一字改锥或小刀将橡胶圈边缘一点点塞入尾管,直至橡胶圈全部塞入尾管
5、用一根长细杆(比如尾舵机连杆或尾撑杆都行)抵着轴承和橡胶圈,和尾传动轴一起拿着把橡胶圈推入尾管的合适位置就可以了
你滴明白?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