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泵,

楼主(2012-04-02):
小车小铣,经常干钢,刀具磨损严重,光洁度也不好,该是上水泵的时候了,请教大家什么水泵合适,直接220v的最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二手淘了个日本耐酸碱的小泵。出水量还真大能横着射出一米远。也想用它做切削液的循环用。40元淘的。
          这个泵叫什么泵啊。叶轮是塑料一体的里面有磁铁。看不到线圈。上面的盖子打开还有集成块线路板。挺精致。喝高了让我把正负极接错了烧了保险管。保险是800毫安250V的。想问问用什么能代替保险管啊。我是用了头发丝细的铜丝搭接上了。

网友:
这个是磁力泵,全密封的。

网友:
我用这种的很好12伏安全电压

我用这种的很好12伏安全电压

网友:
刚淘宝看普兰迪才40元左右新的。看来我上当了我的泵花了40元。
这个磁力泵和隔膜泵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B:
隔膜泵吸力大输出强劲

网友:
水泵不懂,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膜泵吸力大输出强劲
但效率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隔膜泵还有那个膜片,这个是损耗品,在我们一般情况相爱,还是磁力泵就足够了,还方便。

网友:
隔膜泵噪声大。压力高,磁吸泵,噪声小,压力也小,水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