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用双向电台,实现倒飞?

楼主(2012-04-02):
突发奇想,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试过:
四轴用双向无刷电调,实现倒飞

网友A:
可变螺距。。。

楼主:
可变螺距理论上可以,但是太复杂 了.

网友B:
不可能。
双向电调倒飞的话首先要停下原转动,然后反向旋转。高速旋转的外转子电机由于其惯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停下,就算利用反电动势强制刹停,势必也会造成极大的扭矩破坏机体平衡。
此外由静止到一定程度的旋转速度又是一个漫长的加速过程,而且还要保证四个(或更多)旋翼的旋转速度相互匹配,在此期间四轴早就万劫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