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5寸带锯,想讲点什么。。。。

楼主(2012-04-02):
收到货,粗看了几个关键地方,看了一下整体结构。大致没什么说的。就签收付钱了(淘宝)

1.马达标称750W,比我有的500w的还小一圈。。。。还标着全铜线,现在马达造得真的那么牛了吗?
2.导向轮是关键,仔细看了一下,没问题,夹得较紧,角度可调整。算合格!
3.从动轮轴杆没有轴承,是球铁套。。。

楼主:
沙发

在我没有调整的情况下(厂家应该调试过的),用配装的锯条试锯了20分钟, 出现几个问题: 主动轮的止位卡簧跳出来了。 无论松紧,锯条会脱落。
马达比较烫手,尚无焦味。 远端(把手处)在锯时会横向晃动(3~5mm)。

整机运行时的噪声相当于 滚筒洗衣机。比用串激电机的好太多了。 锯依靠自身的重量向下锯料(另有配重弹簧可调整),不用施加外力。锯透会有一顶头顶开关自动停机。

得到的结论是:比我现有的4寸带锯机(类似得伟) 好很多。 但不要妄想拿到手就可以很爽的使用。必要的修改是今后长期正常使用的保证。

楼主:
加一段角铁,钩紧机架转动轴,克服远端晃动。

修剪铁皮罩子,使其可以打开180度,方便检修。

从动轮里重新加工一下,放入一个轴径15mm的滚针轴承,原铁套用一半填充长度,调整到感觉不到窜动。(没照片,略过)

凭以往的经验,调整左面的(从动轮倾斜度)螺钉。使盘面倾斜2~3度。使锯条运转时,不会积累偏带现象。

还是需要安装两个 铁皮盘(双面带塑皮的,不知来路)。正常情况是没有什么作用,用焊得有轻微歪的锯条时(以前碰到好几次),有强制归位的作用。

再锯一块料,以前的问题都没有了。  锯条不要绷得很紧,基本上弹簧称侧拉锯条,2mm/2kg。 向下的重量控制在2kg左右。起始时,用手抬住,慢慢切入,不可一放了之,容易暴齿。。。锯条上放一片开缝厚软塑料片,可以挡住很多碎屑。

网友:
仔细调整,会好的。

网友:
现在造机的都是这样,国人的产品。

网友:
这个东东多少米啊

网友:
我准备入手

网友:
这个比较占地方啊,还有就是价格也比较高,我买了切割机,是串激电机,砂轮片的,因为自己也不是经常使用,所以也可以接受,速度也不错。楼主,这个多少钱啊,我的切割机才280

楼主:
锯小块料的办法

锯铝用高速挡,
锯铜或软铁用中速,
锯硬料用慢速挡(锯条要好的才行)

网友:
殊途同归哦。看了你的帖子发现咱们两个调整修理的思路是一致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办法好,学习了。

网友:
5寸是指能锯直径是5寸的材料吗

楼主:
新增加的切削液循环浇铸 系统?

用一个最小的 鱼缸潜水泵 用丝网夹滤布包覆 放在一个正好合适的方形脸盆里。上方用6mm铁丝做一个框架,也是用丝网夹滤布进行包覆。可以兜住掉落的屑。

效果展示:

网友:
很好想问问你的带锯的转盘是多大直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切削液是什么?好像是乳白色的。

网友:
我的电机已经烧了,标志750,其实是370W,是铜芯的。我换成380三相电机,震动和噪音少很多。

楼主:
回答楼上诸位:1.  5寸就是锯口允许放入125mm宽度的物料。

             2.  带轮盘直径180mm, 从道理上来讲,直径越大越好。

             3.  切削液买来时是浓缩液,重切削20:1配水。 轻切削50:1配水。主要成分找百度

             4。马达只要无焦味不堵转就无妨。多用低速挡。对锯条寿命有好处。由于自动下切, 慢点就慢点,不赶时间。。

楼主(2012-05-09):
继续添加:  马达真的太烫,虽然是铜芯,但肯定短斤缺两。 马达上下端盖已经打了通气孔,依靠原来的风叶依然不行。不得已加个轴流风扇,220V18w 的。这下淡定了。。。

楼主:
切削液浇注更新了一下

楼主:
弹簧拉钩改成8mm的。比原来的牢靠一点。

网友B:
拿分走人

楼主:
加装了 切削液 回收 接水槽, 回收率达到99.99%。 再也不会跑冒滴漏,污染地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分走人

侬灌水灌到将军,有什么意义伐?

网友:
没用过没有发言权:loveliness:

网友:
由于第一次锯角铁时,挂了齿导致锯条短命,我给改了液压的。不过改之后虽没挂过齿,但由于角度变化的原因,进给力会慢慢变小,还得不时调一下,虽然调力很简单,就是节流阀旋钮转转,锯大截面还是比较烦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个,下料用,现在料用的多了,直接让卖铝料的给下好了,很少用了

网友C:
切割一点也不热还用得着冷却液吗   反而粘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切割一点也不热还用得着冷却液吗   反而粘屑
以前用油刷刷,会冒出点点烟气,现在用切削液,简单多了,挤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机器。 原装锯条是垃圾 没什么用就断了。 换了进口的 爽多了 从不用切削液 用了粘屑  带到轮子上容易掉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