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53H的问题

楼主(2012-04-02):
雷虎53以前用RJX管.很正常.富油了烟可以很大...现在换了雷虎白管..力量到还不差...但就是怎么调烟都很小.就算富到都没力了烟也很小..而且觉得温度有点高...同样的油用在OS91上面怎调烟都很大....路过的高手帮忙分析下雷虎53怎么了?

网友:
53H 配雷虎的黑排和白排 都不怎么匹配
我原来2台53H 去年问了雷虎厂家测试人员 才明白 原来不匹配!

网友:
我也用的53 ,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没力,用的是原装黑色排气。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7243&highlight=

这是之前我用53飞行的视频啊,感觉还可以的,没有特别没力的表现啊

附近用53的哥们都是用那一根黑管子,没有什么特别没力软的感觉啊

只要别贫,声音跟温度都还可以就OK了。100左右都是没问题的,我这FUTABA定速2000,没什么特别的

楼主:
 今天还发现排气和发动机结合部还漏油..看不出有缝隙..但就会慢慢的有油滴到地上..垫上铝片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们的油针各是几圈呢?

网友:
53发动机用15%的油、不加随机带的汽缸垫会拉缸吗?我的发动机今天拉缸了!才飞了一桶多油!

网友:
油针看空气湿度调整的,拉缸不一定仅仅是垫片哦

长期贫油,油品很差,飞行环境很恶劣,吸入大颗粒粉尘等等都会造成拉缸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油针各是几圈呢?

网友:
我的53挂了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油针各是几圈呢?

网友:
才燃了一桶多油

网友A:
我靠,这么惨,不是简单的拉缸哦

不知道你用什么油啊,化油器斑斑点点的,飞行环境是有多恶劣啊

看你图片上的缸头很干,都不怎么有油膜保护的,真的不像是仅仅飞了1桶的引擎

你拿个纯棉的布,看看能不能把缸头擦干净一点,要是很困难

问题就来了
1.油针催太狠了,还是富一点
2.换种燃油吧
3.飞场整洁度还是很重要的别有能飞溅的小颗粒

53再怎么耐造,也还是要细心呵护下的,可以买个测温枪,刚开始温度90一下都可以的,差不多了100度左右正常工作温度

网友:
上面斑斑点点是灰...我用的是哈模30%的油,刚开始主油针是两圈多,接近三圈 飞起来没什么力,后来我问了一下淘宝卖雷虎发动机的《哈比》这个淘宝店铺是雷虎的旗舰店  。我问他:说53的油针各是几圈?他回答说:雷虎的发动机都是1.5圈起跳,就这样我把油针调到1.5圈多2格。就这样加油飞了30秒左右发动机空中熄火了,还好飞得不高 安全降落 去摸发动机很烫  又把油针逆时针调半圈 ,这次飞起来更没力了,而且烟很少了  旁边的老模友就说 肯定拉缸了 就没飞了
引用 网友A:
我靠,这么惨,不是简单的拉缸哦

不知道你用什么油啊,化油器斑斑点点的,飞行环境是有多恶劣啊

看你图片上的缸头很干,都不怎么有油膜保护的,真的不像是仅仅飞了1桶的引擎

你拿个纯棉的布,看看能不能把缸 ...

楼主:
 我的还没拆开看..不知道是不是也拉缸了....拉缸还能发动吗?现在怎么调都感觉力不好..烟很小..开3D或转速高了声音有停顿,感觉象油供不上一样....

网友:
引擎调整不看油针圈数的

看表现,你用的油不同,你锁那么进去都没听出来异常的?很尖锐的金属摩擦声音?

哥们你还真够老实的,人家说是1.5起跳,你还真的就给多两格啊。。。。。你引擎都这样了你飞时候你同好也没提醒你声音不对?

刚开始我也搞不定引擎啊,整把测温枪,数据说明一切 久了就会明白点了,宁肯富,也别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飞了30秒左右就熄火了  那时候肯定就拉缸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拉了缸还能启动的 ...就是很困难

网友:
我的新53发动机拉缸2次了 已经放弃了 直接OS55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什么原因拉的缸呢?

楼主:
 我这算拉缸吗?温度高引起的.活塞上有划痕.但很浅.手摸不出来..活塞筒看不出划痕.只是上次拆轴承时忘记打油又装回去.造成怎么调都贫油温度高..还把活塞臂连接曲轴的地方洞搞出虚位了..我估计发动时的很大的金属摩擦声就是这个旷了造成的.......各位帮忙看看活塞还能用不?压缩还可以..划痕手摸不出..

网友:
欢迎折腾的人上油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算拉缸吗?温度高引起的.活塞上有划痕.但很浅.手摸不出来..活塞筒看不出划痕.只是上次拆轴承时忘记打油又装回去.造成怎么调都贫油温度高..还把活塞臂连接曲轴的地方洞搞出虚位了..我估计发动时的很大的金属 ...

注意燃油使用,油针调整,还有飞行场地表有小颗粒的东西,吸进去就很容易这样

楼主:
我这是不明原因调不富油造成的....现在已经装好试了....还可以..应该不算拉缸...力量稍微比以前差点..估计还没细调好

网友:
雷虎53,配566或者YT的管子,用安瑞斯30%没问题。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