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1370mm滑翔机安装细节

楼主(2012-04-02):
由于新手朋友不知如何安装,在淘宝下图片又不能做太多,所以做到论坛里,以供广大模友参考。由于时间仓促,拍照水平和安装过程都比较简单,希望广大模友包涵!

有朋友反映说拉杆长度紧张,可将上图中(二四通道)的舵机反过来装,这样舵机摇臂会靠后一点。会缓解一下。

上图中需要注意的是要提前确定电机的转向,一个原则装上浆之后风是往后吹的。如果电机转向反了就把电机和电调连接的三根线当中的任意两根对调一下。关于电调安装问题,夏天来临,天气炎热,为了便于散热,小二建议把电调装在机身外面。或者自行在机身上开个通风口,以降低电调温度。借用别人一张图片供大家参考:
还要注意。关于电机电调还有舵机的连接方法先上两张图供大家参考:

机翼上的舵机孔位留的有点小,可以刀片根据舵机大小,切去一部分以方便安装舵机。图上的方法是先安装舵机,最后连接电路让舵机回中后再装摇臂。在实践中可以把舵机在安装前就连接设备让舵机回中后,直接把摇臂按指定角度装好再固定在机身和机翼上,这样安装起来相对要省事方便一些。

补充两张关于舵角的安装参考图片

最新装机视频,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5311

网友:
机翼的这个设计好!

网友:
LZ图文并茂! 辛苦了!

网友A:
看来厂家改版了,原来的机翼就是直接对插的!

网友:
我的就是对插

楼主:
谢各位捧场,个人感觉这个结构很合理,安装也比较方便。值得推荐的一款机子。

网友B:
给LZ一点小建议:

冲浪者主翼在对插的炭纤管下方位最单薄脆弱。
暴飞或大炸时主翼易向上拍掌式的断裂。

在翼底对插的炭纤管对上贴一层阔纤胶带补强就行。

陈伯

网友:
很是详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陈伯

网友:
我来踢馆

看看 我的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04544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刚参观完,强烈配楼上服楼上,牛人中的战斗人

网友:
此机很好飞,机翼对插也很方便携带。但不知是否由于我的配置过于暴力(X2216 24506050)还是飞行过于暴力,电机座与对插口均已重新加固。
1.由于第一次飞行降落时头朝地,虽然收油但由于冲力,电机座于机身内外侧相连位置断裂,后随手翻到四轴的电机座(比较硬,不知道叫什么材料),由于原电机座木条无法取出,只好把电机座紧贴原电机座插入泡沫中并灌胶。目前很牢固,只是由于粘时没有用皮筋拉紧,电机座有点后倾,桨有时会切到机身,用皮筋勾在前面的螺栓上,问题解决。
2.对插固定的小圆片设计感觉不太好,暴力飞行后由于拉扯机翼会产生向外的力,长久下来会时小圆片连同那一块泡沫一起扯开。不过由于上下压的很紧,没导致炸机(曾经上天后发现螺栓没装,不暴力飞行无任何问题)。经改造后十分牢固,可放心暴力飞行,为下一步当载机做好加固措施。

网友D(2012-11-10):
引用 网友B:
给LZ一点小建议:

冲浪者主翼在对插的炭纤管下方位最单薄脆弱。

陈伯,
请教你对插的炭纤管下方贴纤维胶带后,
如要拆卸主机翼,要如何拆呢?

能说详细点吗?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陈伯,
请教你对插的炭纤管下方贴纤维胶带后,
如要拆卸主机翼,要如何拆呢?

Kenny95兄:

胶带不是直接贴到管上的。
就是在两只主翼底部前沿向后2/5位置(著力点)
贴上纤胶带补強。可以防止主翼在受力向上掀时
不会被翼内的炭纤管割破,做成拍掌式折翼。

冲浪者主翼底部在插炭纤管位置附近最薄弱。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nny95兄:

胶带不是直接贴到管上的。

明白了,
谢谢陈伯快速的回覆,
感恩中。。。

楼主(2013-06-20):
微信公众平台扫一扫更健康

网友:
买了还没到货,正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3-10-09):
教程灰常清楚!

网友:
在那买的?这机是我设计,厂里做生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给LZ一点小建议:

冲浪者主翼在对插的炭纤管下方位最单薄脆弱。

翼梁是啤在机翼里面的,中间接头位加了铝套管(图中紫色的零件),炸鸡也不会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厂家改版了,原来的机翼就是直接对插的!

不是同一个厂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翼梁是啤在机翼里面的,中间接头位加了铝套管(图中紫色的零件),炸鸡也不会爆的

小新兄:

你这新版是改进了。

但我指的是:当飞机高速拉起、高速转急弯、或高空遇上乱流大风时,
主翼会受巨压而作 V 形向上弯曲,主翼内的炭纤管会割破两边翼底而
以拍掌式折断炸机。

解决方法很简单,翼底炭纤管位置粘上带纤网格胶带补强便行。

陈伯

网友:
见到这飞机觉得好亲切啊!陪我一年!大炸N次!(做实验用)现在既然全身纤维胶带还能飞!下次协会在买什么奇怪的东西还是用他去飞!好飞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新兄:

你这新版是改进了。

刚刚拿了一个整机测试了一下,手拿着飞机机翼两边翼尖用力弯,
弯曲到极限后中间连接的实心杆断了,机翼里面的杆并没有割破泡沫而出。

这款机机翼里面的杆是8毫米X500毫米的玻线杆,中间接5.8毫米实心杆

网友:
很好的教学,收下,慢慢看,慢慢学。

网友:
朕是来拿分的

网友(2019-04-29):
不错,设计很合理。解决了多年最**的地方就是安装电机的地方。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