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无刷bee2

楼主(2012-04-02):
此机没有用高档陀螺,完全修改4合一,论坛这样改造成功的,我应该是第一个!附上视频大家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0MjUyMDA0.html

网友:
脚架上吊着是个电池?太大了吧,无刷Bee2用1300mah的电就差不多了,再加大电池手感严重下降,增加的重量和留空时间不成比例。LZ飞个航线看看,估计已经没啥美感了。我的经验是1000mah的电池是最合适的搭配,悬停10分钟下来3.75V/s,飞航线行云流水般。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滞后45度的副翼配90度的斜盘,操控起来什么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滞后45度的副翼配90度的斜盘,操控起来什么感觉?

个人感觉这是个很优秀的设计,该稳时稳,动起来一点也不含糊。特别适合休闲飞,大大减轻了90度副翼需不停修正的负担。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5065

这是我的双无刷004,配置也是很低,陀螺仪是ESKY 0704B 。。。

网友:
实际飞行性能怎么样还看不出来

网友C:
丘比特V3的旋翼头是怎么生在BEE机身上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丘比特V3的旋翼头是怎么生在BEE机身上的

Bee2主轴上台钳,锉刀侍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ee2主轴上台钳,锉刀侍候。。。

简单点的方法就是把丘比特立杆(中联)的非圆形孔弄成圆形孔,我用KV350 盘式马达直接转3MM的螺丝到钻,批量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点的方法就是把丘比特立杆(中联)的非圆形孔弄成圆形孔,我用KV350 盘式马达直接转3MM的螺丝到钻,批量钻

也是个方法,但感觉钻孔的活没台钻很难同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