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的一点新使用心得

楼主(2012-04-02):
我的700E用的是MB三轴陀螺仪, 最近飞700E时发觉悬停时斜盘会像尾舵温漂一样慢慢偏离, 隔一小会儿就要修正, 而以前可以脱控挺长一段时间.

刚开始以为是斜盘没调平, 可再怎么调平也没用; 又猜是斜盘舵机不行了, 可更换舵机没改善; 绞尽脑汁想了半天, 又觉得是不是控有问题, 可同样用MB的用同一个控的我的450Pro和500E都没这个问题. 崩溃中......

今天无事把700放桌上, 接上接收电开机, 随意乱动摇杆, 突然发现在Idle下(正负螺距+/- 13)把斜盘拉到最低时,斜盘开始自己向一边慢慢偏去而这时我并没有动副翼。试了几次都是这样!在这时再上下推螺距斜盘也会歪。终于知道为什么无法脱控了!可这是怎么造成的呢?苦思良久还是找不到除了上述3种可能外还能有什么原因,又崩溃中......

歇口气抽烟时随手拿上MB的说明书翻翻,翻到 "Parameter Menu"中的选项E“Stick deadband" 时,看到详细说明中有这样的话" ...if the stick deadband is set to low,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a stick position where no input is sent to the MICROBEAST...this deviation is interpretd as a small input by the MICROBEAST, which lead to an unwanted rotation on that axis.". 大意就是说如果这一选项调的太低,有可能舵机无法准确识别摇杆中点,造成在你没有动摇杆时,MB会误读输入信号而向舵机发出指令使斜盘偏转。

这不就是我现在面临的症状吗?!!! 赶快调到选项E,把这一项的值由原来的2调到3,再开机一试,尼马啊!好了!! 上电池!出去一试,悬的稳稳的,脱控!!

我的450和500上该选项都是2, 却没有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特别发个帖子,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难找到正确原因,希望可以帮到有同样问题的模友少走弯路。

网友:
   一直对这个 E 选项   摇杆死区! 默认2*  没能理解是何意思~~

网友:
我理解为遥控性能好坏。。特指电位器准确性

网友A:
遥控器上相应通道的微调动一下就可以了。
deadband太大了会带来新的问题。zyx的尾舵默认deadband就设得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相应通道的微调动一下就可以了。
deadband太大了会带来新的问题。zyx的尾舵默认deadband就设得太大。

一直觉得ZYX的尾巴锁的怪怪的,而且对虚位相当敏感。。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遥控中立点的敏感度,值越大,在中立点,对手指的非主观微小动作越不敏感,故越稳定,不知对不对。

网友:
E 选项   摇杆死区
应该就是 正负多少个摇杆数位内MB都认为摇杆在中位。。。

选到1  比如 摇杆数位49.5%-50.5%内 MB就认定在中位。。
选到3   比如 摇杆数位48%-52%内 MB就认定在中位。。
只要在这区间。。MB始终认定摇杆在中位。。

不知这样理解  对不

网友:
剛入MB的学习漂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理解是对的吧!

网友:
标题

哈哈,搞了两天MB,终于学会了设置,两小时前刚看到这个设置,这个功能,直接将T8FG引以为傲的调试功能给废了。^_^)Y

网友C:
无副翼动微调? 什么鸡本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副翼动微调? 什么鸡本功啊

说明你根本就懂微调的功能

网友:
学习了,我有相似的问题,试试

网友(2013-05-03):
你没有MB中文说明书吧,摇杆死区,这个比较好理解

网友D(2013-06-17):
好。晚上回家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