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飞成功了,4400mah电池不给力

楼主(2012-04-02):
朗宇2814 KV870电机12X6桨,中威特40A电调,整机重2公斤,用某杂牌标称3S 4400MAH,25C电池,全程用不到10分钟就没力了,越飞感觉越掉高度,不得不加大油门,最后推尽油门都没用,下来后测试电池电压仍有11.8V,电池有问题吗?怎么会这样?

网友:
载机是啥啊。

网友:
2814 870KV  在 3S 情况下 是用 11X5.5螺旋桨 力效比较好   全油门是  20A 这样 如果你一直是全油门  10分钟没有电是正常的.

网友:
这么吃电吗?我还想用6个2826带六轴呢?也是打算用4400mha,4s的电池的

网友:
换4s电池好些。

网友:
做个地面测试很简单啊,接个电流表,看看全油门的时候多少电流,你那飞机又飞不快,飞机静止时和飞机飞行时的数据差不多。如果电流正常的话,那就没问题,如果电流不大,但是时间仍旧这么短,你就有明确数据了,找那个店铺去。

楼主:
没电流表啊,伙计

楼主:
会不会是电调设置成了随电池电压降低而降低输出功率造成这种结果呢?

网友:
可以先单独测试电池容量。

楼主:
怎么测法?

网友A:
电调设置没问题的话,应该是电池的问题。我的朗宇2814,KV870,12寸桨,飞机2.5KG,4000MAH电池,随便飞个18-20分钟,下来电压3.7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个带放电的充电器 都能测试容量的

网友:
你的桨大了,换个50A的电调。

网友:
桨小了,1155桨应该配kv12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设置没问题的话,应该是电池的问题。我的朗宇2814,KV870,12寸桨,飞机2.5KG,4000MAH电池,随便飞个18-20分钟,下来电压3.7V左右

你厉害!我换了另一个牌子的4000mah 30C的,能飞20分钟以上,不过价钱比那个4400mah的要贵差不多一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那就是飞机的问题了 阻力太大

网友D:
这个载机自制的吗

网友B:
当然自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