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买架450 推荐下子全套4000内的

楼主(2012-04-02):
含控的  顺便问下 KDS7遥控器通行不行

网友:
  好新的兵哦

网友:
4000内,可以亚拓套装+XG7

网友:
貌似加配件 电池 充电器的话就不止了…

网友:
来个有副翼的亚拓套装,再来个xg7或者devo10

网友:
什么都没有的全套4K以内就别想YT了

网友:
2801+亚拓有副翼,没调过有副翼不建议碰无副翼,B6充电器,工具再加点钱,4500差不多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368771169+DX7差不多吧
  模拟器练2个月了

楼主:
这个可以买吗。。

模拟器已练习很久
打算买机子了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368771169

网友A:
  KDS 450 SD 不用3000元整套

KDS 450 QS 1200元整套包遙控器,

KDS 450 C  1800元整套到手飛!包遙控器!

不用4000元的,新手就別買4000元的去炸啦,雖然你錢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固朗的机器便宜,但是配件还是比飞越的贵,如果是新手固朗450C是现成到手就飞的,一边飞一边学维修。等会悬停,和简单航线后再上好一点的。
亚拓的质量好,推荐450 SPORT V2套装比较省心,JR XG7大概4千以内,质量过关,但维护费用较高。
玩飞机要考虑后期投入,量力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KDS 450 SD 不用3000元整套

KDS 450 QS 1200元整套包遙控器,

KDS 450 C  1800元整套到手飛!包遙控器!

不用4000元的,新手就別買4000元的去炸啦,雖然你錢多

这... KDS坑爹啊

网友:
二手2801控+接受  500元左右吧
亚托450 sport v2 套机
电池/工具/简易充电器,4000差不多

网友:
亚拓SPORT V2 套装+XG7再配点周边,搞定

网友:
亚托450  老款  2300 +福6J 850 + B6 160+电池2200 4组 + 简单工具=40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