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我的第一架F3P ...... D板有涂鸦。更新+图纸

楼主(2012-04-02):
    首先对能做机到134克以下的大侠表示敬佩,你们不容易啊!
    这几天我像绣花一样做了这架820冀展.400MA电池160G250MA..146G重量的YAK55就感受到了其中的难度了!

   先做架小机哄小孩 把他们支开 好干活,可就是它害了我的YAK55

两小孩抢小鸡时把正在涂装的YAK55给狠狠扒了一下,那种心痛就不用说了!

还得继续!只是本想涂个好装的心情变成了随意涂鸦的心态,成了下面的样子。

请各位帮忙看看那些不到位,给个明示指点下

楼主:
迫不及待的试了下

网友:
蛮好,涂装很有个性,就是不知道分得清正反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梵高啊~!

明明是毕加索
        受到塞尚“用圆柱体、球体和圆锥体来处理自然”的思想启示,试图在画中创造结构美。他努力地消减其作品的描述性和表现性的成分,力求组织起一种几何化倾向的画面结构。毕加索力求使画面保持平面的效果。虽然画上的诸多块面皆具有凹凸感,但它们并不凹得很深或凸很高。画面显示的空间其实非常浅,以致该画看起来好像表现的是一个浮雕的图像。他不厌其烦地细心分解形体,从而获得一种似乎由层层交迭的透明色块所形成的画面结构。画中色彩仅有蓝色、赭色及灰紫色。色彩在这里只充当次要的角色。虽然在线条与块面的交错中,形象和轮廊还能隐约显现,然而人们却难以判断其与真人的相似性。
        但是,这个问题此时却是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对待。在分析立体主义的作品中,物象被缩减到其基本原素,即被分解为许多的小块面。毕加索以这些块面为构成要素,在画中组建了物象与空间的新秩序。他通过并置和连接那些笔触短促而奔放的块面,获得一种明晰剔透的画面结构,反映了某种严格而理性的作画程序。他所采取的恰是正好相反的程序。他不再以现实物象为起点,将物象朝着基本原素去分解,而是以基本原素为起点,将基本的形状及块面转化为客观物象的图形。
        这种拼贴的艺术语言,可谓立体派绘画的主要标志。毕加索曾说:“即使从美学角度来说人们也可以偏爱立体主义。但纸粘贴才是我们发现的真正核心。”在这种拼贴语言的运用中,毕加索显然比别的立体派画家(如布拉克、格里斯等)更为大胆和富于幻想。

网友:
搞得很帅。。。

网友:
我都退固定翼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能给个图纸吗?可能的话发我邮箱308735930@QQ.com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毕加索
        受到塞尚“用圆柱体、球体和圆锥体来处理自然”的思想启示,试图在画中创造结构美。他努力地消减其作品的描述性和表现性的成分,力求组织起一种几何化倾向的画面结构。毕加索力求使画 ...

想不到这里还有美术评论家。

网友:
用什么涂装的?

楼主:
现在试用  丙烯+酒精+喷笔很不错

网友(2012-06-12):
楼主,能给详细看看你的尾舵怎么连的吗?

网友:
用的杆会不会太长?

楼主:
鱼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