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450可以不 求鉴定

楼主(2012-04-0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368771169  求鉴定  顺便把控也推荐下子

网友A:
450pro v2是这个价 新手直接上PRO还是快了点 建议先上SPORT吧
至于控LZ不差钱的话 推荐FUTABA T8FG 直机功能很强大 不过我自己用的是SPEKTRUM DX8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pro v2是这个价 新手直接上PRO还是快了点 建议先上SPORT吧
至于控LZ不差钱的话 推荐FUTABA T8FG 直机功能很强大 不过我自己用的是SPEKTRUM DX8
DX8  不是不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