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如何焊接线啊?

楼主(2012-04-02):
求教啊,怎么焊上去?温度高到快炸了还是焊不上去。松香用了一打。
电池
容量也基本烧完了。非要用点焊机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芯的极耳先要转镍才行,不然没法焊的

网友B:
我没焊过,你在那个耳上加点稀盐酸试试。

网友C:
它的电芯引出来的两个电极
它的电芯引出来的两个电极是不上锡的 工厂好像是点焊一块容易焊接的金属板在上面再焊接 我解决的办法是先找个铜弹片把它对折夹在电极上 就可以焊接了

网友D:
还是用点焊机吧,否则电芯过热会悲剧了,轻的影响性能。。

网友E:
如果铝的电极哪是点焊是没用的,如果是薄的电极的哪种,如锂聚. 我的方法是镍片对折,把电极插在中间再点焊,

网友B:
关键是电芯到底好不好,有用过的来分享一下。

网友F:
小螺丝拧铜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