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电机不转,但你动手拨一下主桨风叶,飞机就转起来(而且飞机不断自转,微调也没用)

楼主(2012-04-02):
如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请教下911对上频后,推油门,只有尾机在转,主电机不转,但你动手拨一下主桨风叶,飞机就转起来

网友:
换马达吧,看样子换向器(电刷)挂了。

网友:
如果。。。

引用 楼主:
如题,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请教下911对上频后,推油门,只有尾机在转,主电机不转,但你动手拨一下主桨风叶,飞机就转起来

转起来之后有其它异常吗?除非线圈烧坏不能转,否则可以尝试修复~~详细的可以参见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124&extra=page%3D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起来之后,声音貌似变了

网友:
换马达安心玩吧,别整天提心吊胆的

楼主:
我的机刚买一个星期就要换马达、?

网友:
电机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买回来一天都一样,就怕它在空中掉下了,以防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