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04-03):
为什么
舵机
的转向度很小啊, 是调试问题 吗? 而且舵机一直发出吱吱的响声 正常吗

网友A:
舵量,遥控器上设置

楼主:
我用的控是天九超级版'用d舵量调整到百分之二十了已经是最大了'还是不明显啊

网友B:
滋滋的声音正常 一般说明 附近有干扰 因为家里都有wifi 舵量小的话 遥控器上面有个通道大小 自己设置一下就行了 一般在遥控器的 右上角 。

楼主:
说错了 我调节到百分之120都小 啊 哎真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