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客机 降落的 无故的 歪倒炸鸡 求原因!!

楼主(2012-04-03):
飞机 翼展 1670MM 飞行重量 3800G 机身长度 1600MM 用的是 双天 4250 510KV*2 9*8的 三叶桨 2个好赢电调 2块6S 3300
电池
视频最后 降落的时候 无故就歪了 求解 就不知道 是 速度慢了 失速 还是 2个
电机
推力不一样 我感觉在天上飞得还好啊!!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wOTAwMDg0.html
哪位帮忙贴下!!

网友A:
杯具。。。。。同情一下。。。。。。风切变?

网友B:
双天 4250 510KV*2 9*8的 三叶桨。 你这个配置你觉的可行吗?

网友C:
从视频看,坠毁原因就是失速!这么大的机,没有设置襟翼是败笔啊

网友D:
地上转悠半天都没飞起来,还要照相……
起飞的时候就有向左横滚的迹象,降落就直接左横滚扎下来了。
我看要么是抖舵,要么就是飞行员打错舵了。

网友E:
 又见飘式降落法...不是什么机都能那么慢的..

网友F:
应该不是失速 好像是一边机翼偏重

网友G:
明显的失速炸机,每架机子失速的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是点点头,有的向一侧偏转。

网友H:
机翼平衡没倣好 左偏

网友I:
明显失速 拉飘太早了

网友J:
切,没平衡好就强起

网友K:
很靓的机 是不是在湖北那家买的

网友K:
LZ 传说首飞不能拍照!你咋整的。没烧香?

网友K:
降落失速 很明显

网友L:
一群观众没见过么。飞起来了就那么兴高采烈
那我要是高速俯冲你一下不得那啥了
lz的机明显失速。。。要么就是错舵,视频质量不好。看不清舵的姿态

网友M:
楼主用的是正反桨吗.是不是扭力问题?

网友N:
這不是錯舵的話 明顯是失速。。。。。。。飛機最後要炸前 1 2 秒的時間感覺飛機速度不到 20公里。。。。。。
你當你飛的是 手拋滑翔機啊。。。。。。。。。。那麼慢了。。。。。。。

网友O:
失速
此乃中高速仿真客机,原因为失速,鉴定完毕!

网友P:
起飞时就往左偏,降落时也是往左失速,螺旋桨都是一个方向转吗?要不就是机翼不平衡,或侧风降落与起飞所造成的。

网友:
3800g起飞重量,这样的像真机翼载荷很高,怎么可以这么慢的速度降落,失速喽。

网友:
T尾降落很容易失速

网友:
这简单,失速呗,都看到飞机开始左右晃了,就是临界于失速与否之间了。

网友:
靓机在草地上飞,实在替飞机难受。不如找个水泥跑道起飞和降落过瘾。
飞起降固定翼的到玩直机的场地去,先把起落架都携了吧!

哈哈 试飞前不好拍照!

网友:
选什么机型不好,非要选个双发下单翼公务机,选什么公务机不好,飞要选给小日本的本田喷气,选个小日本的本田喷气吗,还给涡扇改成螺旋桨的。我只能说,炸炸更健康。

 呵呵,开个玩笑了 。

下单翼飞机降落是不能收太多油门的,只有等到最后落地没问题的时候才把油门全部收掉。

网友:
失速导致的!!! 最好加襟翼,降落最好稍带油门!!

网友:
可惜了挺漂亮的一架飞机,下单失速点比较高的,不带速度很难,就算是大赛也要俯冲有速度了再飘降。
飞机是不是头轻,不太理解动力为何如此搭配,4250 KV510厂家建议最小桨是12寸。用9寸桨不好发挥高扭力。

网友:
很明显的失速,这么拉哪能行啊。

网友:
新手看后,觉得落地鸡翅碰到泥坑了,

网友:
打错舵了

网友(2012-10-24):
因为尺寸限制用9寸桨,电机KV最好在900,这个机用4250有点夸张。这种布局的飞机在接地前是不能全关油门的

网友:
这个降落的时候还是要带点速度哦 要是全关油门 飘落的话 就是有点HOLD不住

网友:
首先 检查第一点
小油门 2边电机 行程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 右快左慢
检查第二点
是不是你 打错舵了
检查第三点
是不是失速了,个人感觉 这不像是失速。

网友(2013-07-10):
引用 网友P:
起飞时就往左偏,降落时也是往左失速,螺旋桨都是一个方向转吗?要不就是机翼不平衡,或侧风降落与起飞所造 ...

不是不平衡,不平衡的话在天上也能感觉出来的!就是失速了,这个起飞可以这么说,离失速炸机也只差一点点了!这种像真机起飞速度一定要够,地上跑的速度还没完全够就拉起来,是很危险的!失速表现就是向一侧偏,因为速度低两边机翼不足以产生维持平衡的升力。降落速度太慢而失速,要么就贴地皮慢速降落,即使飞机失速砸下高度很地也不会太大损坏,但是这很难掌握。另外这种要求高速起降的飞机不太平整的草地感觉不太适合。

网友:
以前不懂 看贴总是不回, 一直没提升等级和增加经验  现在我明白了 反正回贴可以升级 也可以赚经验 而升级又需要经验 我就把这句话复制下来 遇贴就回,捞经验就

网友:
武汉滴找组织啊137052531

网友:
失速了,这么大的飞机怎么会不带动力降落?不摔才怪!!!

网友:
应该先发一个没炸的靓照

网友:
楼主 你这飞机啥名字 求地址

网友:
失速啊。。。左右平衡还该调。。。设置襟翼啊大JJ

网友:
怎么说  我也鉴定是失速,因为我以前有做过很多手动模型,类似于这种发动机在尾部的客机来说,特别容易失速,就好比一架波音777在完全没有动力了,或许还能滑翔下来,要比如说像麦道82  80这样的飞机  要是同等高度,就绝对别想滑翔这个词了,所以,你这种发动机在尾部的客机在降落的时候也是需要速度滴

网友:
这个是明显的失速,不带油门飘下来是像真机的大忌。

网友:
同情一下楼主!

网友:
没有带够速度降落

网友:
拉飘早了,飞机失速了

网友:
失速  再加一股邪恶的风

网友:
失速  鉴定完毕

网友:
表示同情

网友:
失速是肯定的,同时动力配置也并不合理。双天4250 kV510是用于13~14寸桨,单发实现3kg以上拉力用的。这类尾推像真机要的是速度,而不是拉力。应该换3542EA kV790电机,同样用6S电池,上APC 8×6E桨。

网友:
楼主当时有风吗?怎么起飞和降落不是同一个方向?

网友:
视频看了很多遍,一直在注意楼主的空中动作,貌似时不时的在往右边修正,明显飞机在往左偏。有两个原因,一是左右副翼不平,二是方向舵不正,带侧滑。小速度时蹬舵拉杆,是标准的进螺旋动作,如果方向不正,在加上落地时是需要拉杆的,所以也就是进螺旋动作了。楼主可以回忆一下,起飞前是否有调过方向舵,比如滑行时方向不正,用微调调过前轮方向,这样前轮是正了,但同时也应该调方向舵拉杆的长度,把方向舵也调正,如果不调,前轮是正了,但方向舵可就不正了,就会带侧滑,并也容易忽略。在空中如果感觉飞机不平衡,往往会微调副翼来平衡,但这样飞机虽然不左右滚转了,但仍然带侧滑。摔机应该不是失速造成的,第一貌,似平直翼的飞机失速的表现不是翼尖下坠,如果没有侧滑,应该是往下座或掉机头,三角翼或后掠翼的才是翼尖下坠,往一侧翻。第二,我看起飞时的滑跑距离也不长,离地速度也不大啊。个人观点,如不正确还请老鸟们指教。

网友:
明显的失速,LZ是不是泡沫飞机飞多了啊,像真机降落是要有点速度的,是飞到地面不是飘到地面,而且你炸鸡之前已经出现了失速征兆了还不补油门

网友:
明显是失速了,7分25秒的时候就开始拉飘,高度过大,拉飘以后,高度没有保持缓慢下降,反而有略微升高并且抬头,抬头的时候,就是失速临界点了,在临界点上还不着地,就直接侧翻下来了。

网友:
遇到了妖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