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主电机修复(附主电机解剖照)

楼主(2012-04-03):
V911裸机入手就发现主电机有故障,加点油门开大一点就会出现失速乱叫。
之前就看到有朋友发帖问为什么叫空心杯电机,顾名思义,主要就是根据电机线圈的构造而得名的。不过我确实没有亲自研究过,于是在新电机到了后,我把旧电机解剖了。
电机最外层是圆柱形铁壳,中芯是固定的中空的圆柱形强磁铁,线圈是带中轴的类似杯状的,中轴套入磁铁中心,而线圈在外层铁壳和磁铁两层之间,到此终于眼见为实的了解了空心杯电机的实际构造。
为什么电机会出现失速现象呢?磁铁 、碳刷、换向器等均无明显问题,线圈形状也无明显形变,但仔细观察后,发现线圈外层漆包线的漆有磨掉的痕迹,很明显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油门在加大后,脱漆的线圈被铁外壳短路,出现电机失速。
如何解决呢?本能的反应就是漆掉了就补上咯!拿一只油漆笔,将线圈外层涂上一层油漆,短路即可解决,套入线圈的时候,又自作聪明的抹上一层润滑油,我真的不知道这油是否画蛇添足,因为如果有需要的话为什么不在生产电机的时候就涂抹上呢?
拆装的过程就省略了,至此电机修复完毕,上电后工作正常。

网友A:
又发现楼主注册6年才发几贴,您潜水也太深了

楼主:
学习永无止境~~~

引用 网友A:
又发现楼主注册6年才发几贴,您潜水也太深了

其实和肺活量无关,主要是抱着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态度~~~大多数时间,看看前辈们、高手们、英雄们和大侠们就非常心满意足了~~~

网友B:
油门在加大后,脱漆的线圈被铁外壳短路

请教LZ:

电机主轴有铜套做限位器的,除非铜套磨损、
有虚位了,线圈才会碰到机壳。

你如此修复,并未解决虚位问题。
估计润滑油幇不了很久,很快又会再脱漆短路了。

陈伯

楼主:
新电机

引用 网友B:
请教LZ:

电机主轴有铜套做限位器的,除非铜套磨损、
有虚位了,线圈才会碰到机壳。

你如此修复,并未解决虚位问题。
估计润滑油幇不了很久,很快又会再脱漆短路了。

陈伯

电机是新的,可以排除铜套磨损的可能。
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线圈有肉眼无法察觉的形变,加之高速运转下的离心力使得线圈和外壳接触产生的磨擦。

网友B:
加之高速运转下的离心力使得线圈和外壳接触产生的磨擦。

不知可否先小心把线圈压紧后加502定形。

陈伯

网友:
相片拍得很蒙,看不懂是什么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可否先小心把线圈压紧后加502定形。

陈伯

502受热就软了。

网友C:
有用,我的主电机也是经常出现咳嗽现象。但是如果是线圈与铁壳有接触,迟早还是会再再磨掉的。

网友D:
电机失速,新名词,搞不懂。你的线圈发黑,很确定是线圈了短路。但绝对碰不到外壁,如果是能碰到的话....呵呵..不解释了,有无修复,或有无短暂修复,有待考证  有待考证 !呵呵。

网友E(2012-09-14):
用什么工具取下这个空心杯的端盖,请教!我的空心杯已是“尸积如山”了,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什么工具取下这个空心杯的端盖,请教!我的空心杯已是“尸积如山”了,哈哈。

本人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失速,新名词,搞不懂。你的线圈发黑,很确定是线圈了短路。但绝对碰不到外壁,如果是能碰到的话....呵呵 ...

要么您就是没仔细看帖,要么就是真没弄懂,黑色是油漆笔涂上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人有同样的问题。

。。。用一个小的平口的钟表起子把盖子四周四个固定的豁口翘起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一个小的平口的钟表起子把盖子四周四个固定的豁口翘起即可~~

不行啊!钟表起子没这么小,伸不进去,且空心杯的壳很硬,就是伸进去了也撬不动的。你用的钟表起子在哪买的?

网友:
不行啊!钟表起子没这么小,伸不进去,且空心杯的壳很硬,就是伸进去了也撬不动的

到样问题。请指教。

网友G:
傻傻问下,电机怎么拆开的,我拆坏几个了,空心杯很脆弱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用,我的主电机也是经常出现咳嗽现象。但是如果是线圈与铁壳有接触,迟早还是会再再磨掉的。

电刷是罪魁祸首,空载时温度25度左右,带上主浆立刻烫手,内部的温度远远超过外部的温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真正能降温方能使电机使用更久,,有方法就透漏下

网友E(2012-10-25):
修复?谈何容易!如果它那三联式铜刷磨掉了任何一个,你怎么修复?焊上:有那手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修复?谈何容易!如果它那三联式铜刷磨掉了任何一个,你怎么修复?焊上:有那手艺?

模林前辈,楼主是指换电刷,用光驱托盘的电机内部铜刷可以改一下放进去,,但是那东西太细小,看得眼晕~~我换的主尾电机都一大堆了。。话说V911的尾电机也卖得太狠了。华××的尾电机才10块大洋。那911的还要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