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塑胶件耐炸测试

楼主(2012-04-03):
前几天已经用全套fbl零件装了一台mcpx v2(接收机用mcpx 而不是fbl的三轴)和改装了100d03-cp的旋翼头(100d03-cp就是用mini cp的三轴和v100d03机身加各种低价副厂件组装的机),在家里练习室内翻的时候已经确认fbl的塑胶件虽然便宜,但是质量不错。 今天趁着放长假,有意无意的在硬地上进行了炸鸡测试,初步证明低价配件也是可以达到原装mcpx品质的耐炸能力。爽炸之后的结果是:山寨mcpx由于fbl舵机的问题已经无法飞行;山寨minicp 除了球头扣炸松和铁丝脚架炸断一边之外,其余毫发无损,明天陪小儿子去逛公园时可以继续爽飞我的超级mini cp
首先讲一下舵机的问题,fbl舵机价格不算贵,速度也不错(mcpx翻转基本上可以做到只掉半米以内的高度,跟原装的mcpx无差别,但是minicp翻转掉高度都是在半米以上, 两者除了三轴软件的差别外,应该是直线舵机的响应速度比标准舵机快),但是这个舵机在炸鸡后会向某个方向一直移动到尽头然后就无法恢复转动,所以炸鸡后要尽早拔电池,否则舵机的电机可能会堵转而烧毁。我更为糟糕的是移动的方向是随机的,今天我的mcpx在第5次炸鸡时就是因为两个舵机向 不同的方向移动到尽头,结果十字盘鱼眼与主轴干涉严重而导致主轴无法转动,在再次试飞时看到大奖不转而连续推了几次油门,结果烧了无刷转换器的MOS管 。由于mcpx原装直线舵机并不会在炸鸡时移动到尽头,我怀疑这是fbl舵机软件的设计问题。所以在厂家没有修复这个问题时,建议其他这个直线舵机的玩家慎重考虑,或者在飞行前都仔细检查舵机是否可以移动(这要求也太不现实了)。
说了不好的一面,fbl的其他塑胶件倒是质量不错,尤其是改用2mm横轴的奖夹非常给力,即使在硬地中连续倒飞炸鸡都不会弯折。 这里要说一下的是,有些玩家认为横轴太硬就无法炸鸡是泄力,我对此不是很认同,其实mini机炸鸡时靠的就是机体耐炸和重量轻来硬抗炸鸡冲击力,只要炸鸡前提前切熄火开关,根本不需要像大鸡那样设计成由某个部件弯折来泄力。今天炸鸡测试也验证了及使用2mm超硬横轴,连续炸鸡也不会导致机身损坏或者拉断大奖夹球头。而且如果坚信横轴弯折可以泄力,用2mm轴承孔的fbl奖夹还可以采用12.9的标准M2x25螺丝作为横轴。12.9的M2 螺丝其实很软,用手大力掰就可以弄弯了,而 M2x25螺丝才几毛钱一根,不耐炸也可以用白菜价零件来补偿。不过我还是强烈推荐用304不锈钢管做的fbl横轴,价格不贵,硬度很好。
上面说了这么多,还是老话:有图/视频有真相,下面贴苹果4s拍的高清视频作为炸鸡试验的证据。
fbl的零件都是我自己买的,按照论坛惯例,这个帖子会被看做广告贴,希望厂家看到后尽快将广告费寄出 ,汇款账号请PM我,否则没法弥补我烧坏的mcpx无刷电调的损失 。

顺便说一下, 炸鸡无损其实是有技巧的,很多新手看华科尔宣传gcp耐炸的视频后就以为cp是金刚不坏之身,结果自己一炸就坏了不少东西。其实除了配件耐炸,最关键的是要学会将切熄火开关作为第一反应,一有不妥就熄火任由飞机坠落,这样在草地不会有损失,在硬地也有很大机会没有损失。所以对于新手入魔,第一课不是练悬停,而是尽快学会一只手指永远搭在熄火开关依然可以操纵其余摇杆的技能。
总之,耐炸只是相对的,零件迟早要更换,所以找到便宜又能够保持同样精度的副厂件才是发这个帖子主要目的是。fbl对降低小鸡成本和提高零件耐炸性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对于这样的国内厂家当然应该大力推广,希望能够尽早超越华科尔

楼主:
从gcp到mini cp,华科尔都是在忽悠新人,机身变来变去,实际三轴软件没有任何改变(我之前已经转帖了外国论坛的帖子, mini cp稳仅仅是因为华科尔在三轴中将exp设得很高同时增加油门输出,明白这个原理,现在买更便宜的gcp同样可以做到跟mini cp一样的稳定度)。实际上,华科尔最好的机身是v100d03的机身,所以我也没兴趣买mini cp,买个mini cp的接收机,加上以前的v100d03机身,再用副厂2g舵机就可以炸鸡不怕扫舵机齿轮了。 这次试验中只是将旋翼头改成全套的fbl件:大奖夹,中联,2mm 横轴, 一体化AB上拉杆

楼主:
土豆的视频转码有问题,要选择原画清晰度才不会变形,高清视频杀猫,网速慢的莫入
先是机头向上的炸鸡视频,落地时撞了墙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s7675xxwyrE/?phd=99
http://www.tudou.com/v/s7675xxwyrE/&rpid=80595487&resourceId=80595487_04_05_99==.html
接着也是正飞炸鸡,正飞能够炸坏旋翼头那是没可能的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16ptAyJq9Y/?phd=99
http://www.tudou.com/v/L16ptAyJq9Y/&rpid=80595487&resourceId=80595487_04_05_99==.html
倒飞磨桨炸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vTcsOgcx4As/?phd=99
http://www.tudou.com/v/vTcsOgcx4As/&rpid=80595487&resourceId=80595487_04_05_99==.html
拉高倒飞坠地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R9yD2xVdsuQ/?phd=99
http://www.tudou.com/v/R9yD2xVdsuQ/&rpid=80595487&resourceId=80595487_04_05_99==.html

楼主:
副厂旋翼头零件基本仿照mcpx并稍微改进了横轴。所以迷你机旋翼头基本上就是mcpx和华科尔两种风格。这两种风格经过实际体验,个人认为华科尔的设计非常不好:
1.奖夹, mcpx的奖夹球头方向跟大鸡通用设计的一致,球头方向与横轴平行;而华科尔用了很旧式的设计,球头方向是向外,球头向外除了零螺距上下线性不一致(没有任何一点上面拉杆会与横轴垂直),在奖夹向上旋转时会撑大拉杆球头,所以上拉杆球头特别容易松旷。不明白华科尔的设计师为什么死抱着这个脑残设计不改而不断乱改机身的设计。
2.AB拉杆, mcpx是一体性的拉杆,两根拉杆可以保持长度一样,所以调十字盘省事切容易调好。而华科尔的上拉杆也是球头接连杆,除了容易炸鸡时导致球头滑丝外,可用螺距行程少了很多。现在有了fbl的廉价上拉杆,换拉杆再也不需要考虑华科尔的AB杆
3。mcpx的十字盘上盘两个球头间距与奖夹球头间距在0螺距一致,华科尔的十字盘上盘特别小,加重了拉杆向外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很好的測試, 我也是分喜歡它的 3mm主軸、2mm 橫軸 及 7mm 尾摩的設定,不用自己動手改。請問舵機是不是平政 2g 舵機?改用 1.7g 適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測試, 我也是分喜歡它的 3mm主軸、2mm 橫軸 及 7mm 尾摩的設定,不用自己動手改。請問舵機是不是平政 2g 舵機?改用 1.7g 適合嗎?

不是平政1.7g, 虽然比华科尔的2 g便宜,但是这个舵机力量小,也没有备份齿轮。舵机用的是最便宜的gs2502, 舵机板换成华科尔2g舵机的数字舵机驱动板: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6430&highlight=cp%2B%B6%E6%BB%FA

网友B:
他的大赤好像咬合不是很紧,噪音大,而且会滑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大赤好像咬合不是很紧,噪音大,而且会滑齿

是的,vr齿轮由于与电位器相连的轴很细,加上紧固舵机外壳的螺丝容易与外壳滑丝导致前壳压不紧vr齿轮,炸鸡容易向前脱出而转360度。解决方法就是滴点502,使vr齿轮与连接轴粘死,同时用少许AB胶将舵机前壳和中壳粘住。经过多次炸鸡验证,滑齿问题不再出现,而且不会象华科尔舵机那样倒飞一炸就扫齿。当然,经过这么多次炸鸡,齿轮间的空隙是越炸也大,停机时用手拨舵臂有明显的松动感,不过这个2.5 g 舵机除了耐扫齿的好处 ,齿轮与3.5g标准齿轮通用(除了VR前齿轮),所以换套齿轮才3元,很容易消除虚位

网友:
必须顶,不犹豫

网友:
回复 楼主:

沒有能力這樣改裝舵機。 只能等待有好的替待品,我將 CP 移植到 Mini CP 上也花了好些功夫改裝螺距舵機,所以暫時轉飛直線舵機,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淘宝怎么没100D06机身出售?

网友C:
亮点!!!!!

从gcp到mini cp,华科尔都是在忽悠新人,机身变来变去,实际三轴软件没有任何改变(我之前已经转帖了外国论坛的帖子, mini cp稳仅仅是因为华科尔在三轴中将exp设得很高同时增加油门输出,明白这个原理,现在买更便宜的gcp同样可以做到跟mini cp一样的稳定度)。   这个是个大亮点!强烈鄙视华科尔!!!     狂顶suvsuv兄        按suvsuv兄的意思,是将升降副翼的EXP值调高,然后将TRVADJ中的油门值调高吗??请不啬赐教!

网友:
标题

不潜水,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suvsuv兄的意思,是将升降副翼的EXP值调高,然后将TRVADJ中的油门值调高吗??请不啬赐教!

是的,aile和elev的exp调到+50, 操控稳定度会提高很多。
将 trvaadj的thro提高对提高悬停点的转速影响不大。比较实用的就是将油门曲线中点以上的值提高,我设为0 , 75, 100,那么悬停点转速就会加高,将转速也提高后,稳定度就跟minicp基本一样,当然飞行时间不可避免会缩短。
总之,如果有意cp,收gcp合算,可调性比minicp好:如果喜欢minicp一样的高稳定性,可以调节上述两项;如果喜欢mcpx那样的翻转灵活性,可以调高接收机 ext。

网友:
好帖非常好的帖属于国家级模友一级保护帖

网友:
塑料的精度高

网友:
技术分析贴 必须顶

网友:
再顶!谢谢suvsuv兄! 大大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