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架机机,哪个适合入手,求高人推荐。

楼主(2012-04-03):
折腾迷你电直也挺久了,其实花销也不小。最近一直在考虑入台6通的鸡鸡,但心里不是一般的纠结 ,买还是不买,入什么控、大机还是小鸡,副翼的还是无副翼的,挑性价比高的还是性能好的,自己买配件组装还是直接买整机。 坛子里最近又出现副翼与无副翼之争,更让我迷迷糊糊的,纠结的东西太多了。不管那么多了,在淘宝的搜到的三款鸡鸡,看着还可以。特别是F-FLY的这架,主要是看上了那个天7的控 想着配天7的控,那鸡鸡的性价比应该还过得去,价钱也还可以(太贵的领 导不同意),这个卖家还在5iRC论坛上发了个带视频的广告贴,效果还可以。
第二架应该是副翼带三轴的,店家的视频能脱控悬停,不知道合适新手飞不。

第三架的外表看着也很喜欢,其工程结构设计觉着也很优秀,特别是那个电池架,不用拆机罩直接从前面装进去。但塑料件也多,不知道耐炸不。还有后期的维修与备件的替换(指炸坏后用其他机型的配件DIY)是否方便。还有不知道能否飞3D。
最后,其实还是觉得三架鸡鸡的价格相对比较高,当然也能接受,如果和航天虹的鸡鸡比,哪个更合适?或者求模友在淘宝网推荐一款2000元以下的鸡鸡。

网友:
先坐个沙发,这3架哪个都不适合···楼下解释

网友:
我看起码预算弄到3500吧,亚拓450sports套装,控2801,再加工具和电池。

网友:
预算不够就自己可以选择第一台

网友:
沙发正解…自己配出来才是正确的,2000左右也能配出一台机机的~

网友:
最便宜的450,加上后期的配件和维护也不止2k了,LZ细思量。

网友:
2000元

2000元??????????机子太大。没那地方,买了你就知道,我的KDS450C就是这样,还是小的好,在考虑200级以下,还有遥控器的通用性,D10或D7

网友:
上隐了,就不是一架的了~~遥控器的通用性是个大问题

网友:
标题

天7加飞越1100的那款套机吧,不过需要另配小配件,这都不是问题

网友:
新人搞飞越或自己配前提你功课必须到位,要么有老鸟带,还是亚拓省心,不然多的钱都花出去,而且飞越的螺丝是个问题。。

网友:
不打算自己装 预算又有限制 就第一个吧 反正是也是店家自己配的跟店家商量商量 配稍微好点的电设 千万别来什么辉盛舵机……   控是控 天7一套就600块  跟机子的性价没有任何关系的

网友:
  先玩細機,450很危險

网友:
  第一張圖貴了,要1880元

第三張圖,一炸機,你連配件都買不到的!
那有直昇機不炸的,你就不考慮炸機維修,你真笨

网友:
三个都是骗新手的· ··
第一个 控可用··
起码天7 控加飞越鸡 配件电池等·最低也要预算3000吧·楼主·

网友:
第三个好,不过飞不起

网友:
新手一般都会这样选~ 以后就后悔

网友:
第一台,收个二手就好。价格便宜,整起不心痛 。还有如果只想玩套机,不想装还是另入这行了。原理都不懂。怎么可能飞得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酒兄,你太有才了

网友:
在潜深点在考虑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同意

网友D:
带控2000 自己配 买2801 的控 足以
电调 好盈40a
舵机MG90S 这个舵机稳定性不高 不过飞航线够了 不放心可以买933
电机 浩马特 KV3800
尾机 DS520
陀螺仪 GP750 二手
飞越 空机 皮传的
不要买 那些你发的套机 只会走歪路
买 有副翼 无副翼等以后再考虑吧

网友E:
都不能用,建议lz潜水先

网友F:
电池充电器就要6~7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