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调机,带GPS,竟然自检通过

楼主(2012-04-03):
之前几次室内调机带着GPS都不可能通过自检,除非把GPS上的线拔掉。今天早上刷了最新固件,1206,竟然通过自检了。但是也有很怪异的现象:如果不开控,给飞控上电,GPS会响一声,并且GPS上的红灯会亮,此时开控后,GPS响一声,同时GPS红灯灭,能通过自检进入呼吸(休眠)状态。如果先开控,GPS没有反应(不会响,上面的红灯也不会亮),也能通过自检进入呼吸(休眠)状态。
玉兔技术:这种情况正常么?
一会儿拿到室外试一下。

网友A:
在通过自检之后,你要打放向左,看看是不是真的收到星了,收到几颗。
在窗前是能收到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通过自检之后,你要打放向左,看看是不是真的收到星了,收到几颗。
在窗前是能收到星的

之前我发过
室内调机,距离窗口2米,收10颗星
哈哈
貌似,兄弟,咱们都是用一用的GPS

楼主:
回复两位楼上的兄弟,调机位置跟之前的一样,离窗口很远,不可能搜到星的

楼主:
室外测试了,跟室内现象一样。而且无法搜到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外测试了,跟室内现象一样。而且无法搜到星

烧了?????

楼主:
是的,烧了,烧了三个啊,一个GPS加两个飞控主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烧了,烧了三个啊,一个GPS加两个飞控主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178&page=1&extra=page%3D1

你怎么接的会烧这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接的会烧这么多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178&extra=page%3D1
这个里面写得很详细了:GPS线插反——GPS烧,再把烧了的GPS插上——主板烧。主板烧了照样能飞居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178&extra=page%3D1
这个里面写得很详细了:GPS线插反——GPS烧,再把烧了的GPS插上——主板烧。主板烧了照样能飞居然。

还好
我的GPS是买通用模块,线是自己做的,有标记,不容易接错

网友:
之前几次室内调机带着GPS都不可能通过自检,除非把GPS上的线拔掉。今天早上刷了最新固件,1206,竟然通过自检了。但是也有很怪异的现象:
1、如果不开控,给飞控上电,GPS会响一声,并且GPS上的红灯会亮,此时开控后,GPS响一声,同时GPS红灯灭,能通过自检进入呼吸(休眠)状态。
2、如果先开控,GPS没有反应(不会响,上面的红灯也不会亮),也能通过自检进入呼吸(休眠)状态。玉兔技术:这种情况正常么?一会儿拿到室外试一下。

你的情况属于正常现象。
看过你那个帖才发现,原来你兔子给GPS供电的+5V线路烧断了,以上二种情况,等于你根本没接GPS。而兔子虽然在软件里你把GPS对勾打上,要是你不接GPS ,一样能通过自检。

网友C:
我的GPS也反接过了,只把GPS模块上的滤波器和稳压IC烧掉了,现在修好了,插兔子上,窗台搜星在6-9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GPS也反接过了,只把GPS模块上的滤波器和稳压IC烧掉了,现在修好了,插兔子上,窗台搜星在6-9课

饭团:你是自己修的还是寄回给兔子修的?

网友:
副厂的GPS,有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