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反转,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

楼主(2012-04-03):
我的一个18级的中阳发动机,改了曲轴用在了黑鹰500上面。

飞机启动的时候,发动机要反转,反转的时候声音闷,没力量。熄火多弄几次,才能正常转动。飞机可以正常飞行。

查了资料,说是引擎缸压太好,或者太富油,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飞机正常的时候,确实看上去很富油,在低速怠速的时候,排气管下方地上就是喷油出来,高速悬停的时候,烟很浓。

但是我已经把主油针和副油针已经收到1圈左右,再收会不会对引擎有印象啊,想问问大家,我这个到底是咋个回事?

网友A:
富油了 。如果還不行。。。。。。=。=!~另請高人把。

楼主:
看来是问不到个名堂,算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油了 。如果還不行。。。。。。=。=!~另請高人把。

 一语中的

怠速状况下富有状况下会有反转现象发生的,小毛病,调整下,熄火重新来过就好

楼主:
油针都收到1圈一下了啊,各位大哥。难道我收到0.2 0.3这种!!??有谁这样干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针都收到1圈一下了啊,各位大哥。难道我收到0.2 0.3这种!!??有谁这样干过?

单油针引擎?没中速油针的?

网友B:
在缸盖上加个铜垫圈(具体的厚度要你试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缸盖上加个铜垫圈(具体的厚度要你试咯 )

你这么做的意思 就是说是缸压太高了?

还有就是我现在油针收很小了,都还是很富油。

引擎是18级的,有高速和低速油针的

网友:
楼主,如果是改换曲轴前,你的发动机是正常的,那你就应该查看活塞的上止点是否和原来的一样。
按你的描述,像是活塞不到顶造成燃烧不充分。(这是猜测,只能作为参考,具体的还是要排查)

楼主:
发动机并非一直反转,熄火几次再发动就要正常,有影响么

网友(2016-08-08):
引用 楼主:
发动机并非一直反转,熄火几次再发动就要正常,有影响么

中将您好!
您遇到的问题我也遇到了,发动机有时候会反向转,我翻了近70页帖子,终于找到您和我的问题相似
想问一下,这个的诱因是什么?有结论么?
谢谢中将!
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C(2016-12-16):
启动器电压接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器电压接反了

油机不都有离合器吗?启动器接反离合器单项空转不受力

网友:
连杆是不是不一样

网友:
启动的时候拨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