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lv 换滚珠丝杠,轴承

楼主(2012-04-03):
25lv 换滚珠丝杠,轴承需要换角接触轴承吗?角接触轴承都是成对用吗?滚珠丝杠,单螺母,双螺母,什么意思?那个能调回差?

网友A:
  关注.............................................迷迷茫茫迷迷茫茫迷迷茫茫迷迷茫茫茫茫

网友B:
双螺母就是用来调回差用的,滚珠丝杠反向间隙很小 ,你弄双螺母也没用 你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本身就很差 ,步进电机+控制器的精度又低,开环控制没必要装什么双的了,何况双螺母会缩短行程 角接触轴承需要装,或者你还用原来的轴承 然后加一个推力球轴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装的是平面推力球轴承,角接触轴承都是成对的吗?安装时两个轴承之间不能有垫片之类的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