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到尾舵 重心到风压中心的比例

楼主(2012-04-03):
各位老师,重心到尾舵 重心到风压中心有没有比例一说? 有的话多少合适?

网友:
基本概念

要回答你的问题,先要弄清楚帆船的四心(风压中心—CF、横阻中心—CLR、浮心—CB和重心—CG)之间的关系。简单来说,风压中心与横阻中心是一对直接关联的矛盾,而重心与浮心则是另一对直接关联的矛盾。通过杠杆原理,前者决定船的偏航力矩,后者决定船的俯仰力矩。风压中心位于横阻中心之前,船头会偏向下风,俗称“下掉”;反之,风压中心位于横阻中心之后,船头会偏向上风,俗称“上抢”。同样的,浮心位于重心之后,船会有低头力矩,位于重心之前,船就会产生抬头力矩。
理论上讲,四心重合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实际上几乎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因此,多数帆船模型会将风压中心设定在横阻中心稍稍偏后一点点的位置,也就是说让船有轻微上抢的趋势。而浮心也是尽量接近重心为好。
要注意的是,一条船一旦制作完成,在不经过调节的前提下,横阻中心和重心的位置是固定的,而风压中心和浮心则是随着船的航行姿态的改变而改变的。
至于舵效的好坏,基本上还是杠杆作用的结果,因此,舵轴的位置到横阻中心(注意,不是重心)的力臂越长,在同等舵面积和舵角的情况下,舵效就越显著,否则相反。

网友:
了解了这些重要的中心位置,对帆船的调整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了。这也是为什么竞赛用的帆船模型尽可能在设计建造过程中将各零部件都做成可以调节的,以适应不同天气条件下,对帆船的航行姿态进行最佳的调节。

网友:
这样的角度就可以看到别人的设定

网友:
钟老师真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能让我们这些新进者学到很多。

网友:
说的这些心,在实际调整中只是我们的基准点,和调整的依据。还有就是你和别人交流时能知道你做的工作。没有什么实际的规定。这样不行,这样才行,要这样不能那样都不是死的东西。好象还没有谁能说出那个点是最佳位置,你不调在这里就不行。但调整的理论是必须要掌握的,不然你就是瞎调。比如说你的船是埋艏可你还把重心往前调。。。不就 再比如我们一般都是三心重合风压中心在前2公分这样。可我现在有个船要把桅调到重心后面(风压中心)才能走得好,难到我就不调吗?所以我认为针对你的船的实际航行状态和姿势,记住每次调整位置,认真体会才是真的,别老想问出个最佳位置在那,这不可能或说没有。最佳位置只是对特定的船说的不通用。再说我们的这些心是活动的,不是静态。调整是重要并且说是至命的。但别把它想得象有公式那样往上套。。。。行了就说些吧各位别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