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大家的东西,一直想做个雕刻机

楼主(2012-04-03):
看了大家的东西,一直想做个雕刻机
现在有步进电机,驱动,什么的都有了
就是机械方面的不知道
机械的都需要什么东西啊?

网友:
你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设计下行程,结构,再买材料,加工,装配,调试!

楼主:
哦,电的东西我知道点,关键是机械的我一点不懂啊。谢谢

网友:
先把电机弄转了,再参考大侠们的结构,再就是预算了。

网友A:
机械要实在不懂,就直接买个空机架吧!省心!!

网友:
把论坛的帖子都看完就可以了

网友:
先学会画图,这是必须的。。机器在图纸上完全装配好。

SW入门比较简单,,我几天就摸索会了。。。

雕刻机,铣床类。无外乎以下几个特征。

运动轨迹控制,也就是在一轴保证直线:光轴(便宜,负荷不大可用),,方轨(负重很高,精度很高,顺滑,贵),,V型轨(负荷高,精度差异较大,难加工),,轮子类(龙门吊车上用的比较多)

位移控制,也就是走多远:丝杆,一般国产滚珠丝杆就可以了,1605性价比最高,可能是批量生产的缘故吧。。。要求精度高可以用洋货,但是价格非常非常高。淘二手也可以,需要RP爆*才能找到好货。。

机架,,机架是个人用户最头痛的问题,,材料有PVC架,铝架,钢架,铸铁架,加工难度依次增大。。。。。看机器用途选择吧。。

结构:有立柱式,,也就是刀只做上下运动,,工件在下方十字运动。。。。这种结构适合大主轴,路边加工店的铣床都是这种结构,因为要顶着一个大主轴驱动电机。。。
         固定龙门式,,刀可上下运动,,,刀在龙门横梁上左右运动,,,工件在下方前后运动,,这种结构比较均衡,大部分DIY玩家都是这种结构。。
         移动龙门式,,刀可上下运动,,,刀在龙门横梁上左右运动,,,龙门前后移动,,工件固定不动,,这种结构适合大行程,,减少占用空间。。部分业余用户也用这种结构,为了节省材料。。

网友B:
顺带说说成本。。

光杆,,,一般几十块钱一米,尽量买粗的,,用不了多少钱。。

方轨,,,方轨滑块很贵,,随便一个都是一百多,,洋货价格更是离谱,,,一个三轴机器得12个,,或者6个大的,,低预算也得2000大洋,,

丝杆,,,国产的1605就可以了,一般100左右一米,其实一般国产都用的是台湾TBI的丝杆,,螺母才是国产的,大概六七十一个,,成本不算高,,
              丝杆固定架有点贵,,一般固定端一百多一个,,支持端大几十一个,,,,
              以上三套丝杆下来,,千把块钱吧。
               当然可以淘二手,,但是价格并不便宜,而且很容易碰到坑爹货。。

板材,,,PVC不了解价格,,,合金铝板大概20一公斤,,,,钢料,45钢板大概6元一公斤,边角料大概4.5一公斤

以上东西好歹有个价格,,,,最坑爹的是加工费没个标准,,很可能有几倍差异的报价。。。所以,如果有熟人做加工的话,可以考虑自己DIY,,,,如果没熟人,就多问几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挺好 对我这新手很有用

网友:
对头。

引用 网友A:
机械要实在不懂,就直接买个空机架吧!省心!!

这样最好。带熟悉了再进一步。

网友:
從頭開始很累人的
我花了三年去學習相關知識,也是一知半解
前人走過的路值得追隨,要多參考,想想別人為何這麼設計
基本的力學要看看幫助很大

先想想自己是要作什麼用的,雕木、塑、鋁、鐵、鋼各種材料都有對應的設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实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顺带说说成本。。

光杆,,,一般几十块钱一米,尽量买粗的,,用不了多少钱。。

方轨,,,方轨滑块很贵,,随便一个都是一百多,,洋货价格更是离谱,,,一个三轴机器得12个,,或者6个大的,,低预算也得2 ...
行家呀
我想搞台小行程(200*200足够),只雕刻非金属件,全铝,精度高点的机子,有没有合适的设计资料推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家呀
我想搞台小行程(200*200足够),只雕刻非金属件,全铝,精度高点的机子,有没有合适的设计资料推荐?谢谢!

买成品套件吧。。。比自己做省钱。。

网友:
自己做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买不来的

网友:
关键是要肯花时间      你要做的就是  潜水挖坟    最好能保存好贴 因为我发现很多好贴都没见了 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