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人帮忙,组装海边航拍四轴

楼主(2012-04-03):
小弟一直迷恋于FPV,但是沿海一带风大,无法用固定翼飞上几百米乃至几千米的高空。因为海风很大,所以一直没有购入固定翼,主要是怕飞机掉到海里。。。。。后来看到当地有玩四轴的,心中一动准备购入一个四轴玩玩。我想用四轴在沙滩上飞个几十米的高度玩个航拍,我的要求不是很高,能滞空10分钟就行,称重能带动我的索尼DV或者加上在线图传和摄像头,我的DV重280克,因为没有买过图传所以不知道摄像头和图传多少克。。。遥控距离可以达到几百米就行了,没必要飞那么远,小弟在坛子里玉兔飞控热度比较高,飞控就用玉兔的吧 其他的请大家赐教,谢谢了,说了这么多也知道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不。。本人表达能力不好,楼下的各位高手给了很多建议,还请众多高手帮忙了

网友:
很傻很天真  那么重还想飞10~20分 那么漏液的飞控  你还想飞个几百米  你什么都不懂就想玩FPV

楼主:
唉 哥们 你说这话就不对了哈 谁一生下来什么都懂的,我也是在折腾不是么,就因为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才来问问,要是什么都懂我还扯这个蛋干嘛。。。。。。。对事不对人啊,你可以给我解释,如果不想解释请你闭嘴好吗,我想要的是正确答 案不是扯淡

网友:
小号马甲横行啊,楼主你自己搜索下,相关的帖子不少了

网友:
还是要多多潜水为好

楼主:
感谢上面的朋友支持 我对四轴了解不多 我再接着研究下

网友:
 多潜水 FPV还是固定翼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家是龙口的,离着海边就1公里多一点,海风太大了,周围有过用固定翼的,但是都失败了。。。我寻思用四轴低高度玩个航拍,挂载个DV或者卡片机什么的,貌似现在四轴都很少有能飞行超过20分钟的,我是搞电子出身的,我在想如果用几块电池并联是不是就可以增大电池容量?本人还是个新人不懂请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容量是大了,自重也上去了

网友:
LZ,我个人觉得四轴在海边FPV,可能你的配置马力一定要足够,不然海风一吹,你估计是没办法捡回来了,固定翼,多少还能有点希望扯的回来,但是四轴在无风情况下,效果是要比固定翼好的,个人意见。高手勿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想用四轴低空飞行一下,这样就算掉下来了,也是摔在沙滩上,不会掉进海里,各位高手能否给我个马力大一些的配置?加上云台和DV滞空时间能达到10分钟左右就行

网友:
答 案:汽油直机。

网友:
大的费用太夸张,可以参考我的配置,高手们建议把电调换便宜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们 你的配置?我看一下

网友:
你还是考虑下你的DV吧,不管从几米下来,只要不是正常下来的,你的DV报废了。

网友:
海边我飞过,一飞到海的上空,心跳就加速,在沙滩还可以,十几米高还能控制,几十上百米的高度,那气流可不一般,小飞行器就别想了。

网友:
我提些建议,仅供参考,要抗风要稳定最好用六轴八轴,但是兔子的飞控八轴不支持云台增稳,所以搞FPV用兔子的话建议六轴,图传的话据说1.2g的发射器会干扰2.4g遥控,而多轴飞行器由于天线问题不建议用35M,40M,72M的,所以图传建议5.8g,不过价格稍高,重量的话我没量过,ccd板机一般几十克,图传发射器去掉外壳也只有几十克,这不会有很大影响,所以载重按500克计算,动力的话有两大类:1,2216电机+1060以上桨+30A以上电调+4S电池,此方案可提高效率及稳定性,抗风性,估计3000mah以上的电池飞20分钟,但费用不会低,2,2212电机+1060,9050三叶桨+20A以上电调+3S电池,
与1方案相反,如果楼主想混搭也可以
楼主轴距可以适当搞大一些,以上方案起飞重量都在4kg以上,为了增加抗风性,不建议用碳纤做机架,用钢管就行,重一些抗风性好,电池不用太多,两块并联就行,太多的话自重过大反而减少留空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D:

DV没事 可以考虑用卡片机或者买个二手的柯达ZI6用海绵包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2216电机+1060以上桨+30A以上电调+4S电池,此方案可提高效率及稳定性,抗风性,估计3000mah以上的电池飞20分钟,但费用不会低  如果这套6轴挂载280克的DV没什么问题吧 控用天地飞的6通可否?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还有如果用你第二套方案, 2212电机+1060,9050三叶桨+20A以上电调+3S电池 不用六轴用四轴的话 滞空时间3000mah的电池估计有多长?载重能有多少?这套配置可以考虑不在海边风大的飞,在市区飞

网友F:
LZ还是别冒这个险了吧~海边那风,随便吹吹都4~5级的,如果你真要飞,那我也是建议你飞直机去,多轴目前来说,还真不抗风,哪怕就是上去了还不一定定得住,何况还有机体自身的振动,到时候工程量估计都不是一般得小,相反,直机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靠谱些,只是你飞什么都得先把技术练好了再说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我就是准备买个6通遥控 现在电脑上练习技术 然后正式飞 其实四轴飞个30-50米风力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有风的话关键是抗漂移,建议上gps,如果调稳了一般不会吹翻的,除非刮上下风,但是风大的时候飞出去,手动控制很可能就回不来了,配置的话天六我没用过,据说是没什么问题,动力方面六轴挂单反都没问题的,市区飞的话四轴也可以,电机和桨配置好也能飞20多分钟。

网友G:
用大一点电滑航拍也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