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921接收机,我再加一个卫星天线,接受距离会提高吗

楼主(2012-04-03):
请问,JR 9通接收机,原机配一个卫星的,但看到有多的插头,如果再加个卫星天线接收机接受距离会提高多少

网友A:
信号应该会更稳定,距离就不知道了

网友B:
距离不变

网友C:
我看到过12通道的带3个卫星天线,哈,不知道是为啥

网友D:
应该会稳定一些,把天线对准不同的方向,效果应该比单个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