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中威特电调油门设置不成功。。。。

楼主(2012-04-03):
电调上连接
电机
的电线分别标的是A,B,C,然后电机是XXD2212,三根线,红黄黑,然后要怎么接才是正确呢。。。我试了好多次电机都没反映,也出现不了说明书上说的情况,说明书上说电线连好后,油门设置到最大开机,然后就会听到电机滴滴两声,然后油门设置到最小,电机再滴滴两声就是设置好了。。。
可是我怎么连电线都没有这个情况。。。求助各位高手。。。

网友A:
接收信号是否正确?
油门方向是否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收已经弄好了。。。同时连上舵机,舵机可以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高手。。。果然是油门设置反向了。。。我果然是新手中的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