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得伟DC988,最高可以接入多少V电压了

楼主(2012-04-03):
我有几个7S的A123
电池
,电压25.2V,改了一个6S,不知道
调速器
的最高电压是多少了,电钻是18V的DC988,够力,但是想不改电池(7S还能飞425飞机了)请教指点

网友A:
估计25v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楼主试试。

楼主:
就是怕试了给烧了
还要换,所以先请教,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