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怎么不用遥控器直接用电脑控制飞机

楼主(2012-04-03):
 请容许我问这种问题~~
怎么不用遥控器直接用电脑控制飞机啊

网友:
用2.4G的zigbee啊。有效距离1km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 具体点

网友:
电脑的串口接zigbee A的串口,zigbee B的串口接飞控的串口,zigbee A和zigbee B事先设置好配对,以实现串口透传。

最终效果类似于电脑的串口直连飞控的串口,然后该怎么编程就怎么编程了。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脑死机了......................

网友C:
最近看了apm的帖子,apm就可以电脑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看了apm的帖子,apm就可以电脑控制

APM价格还不贵,我都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电脑死机了......................

担心电脑死机不如担心飞控死机。APM的飞行中,电脑貌似只起到航点设置这类非直接控制命令,因此即使电脑死机,APM也会按照既定路线飞行。

网友:
哥们你去玩无人机吧 用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