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帖:垃圾有间隙的线轨如何消间隙 希望大家来拍砖头吧

楼主(2012-04-03):
大家如果手里有,或者收到过有间隙的线轨 怎么办啊,是扔了,还是放一边让他天天睡大觉,小弟不才,找到一个可以消除间隙的办法,是有次来国外网站看到的,是英文的,明白了个大概的意思的,所以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各位来说说,可行不可行,多来些砖头吧,或者说有更好的办法,大家看图吧,如果一边力不够,可以压二边的,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国际惯例,沙发自己的

网友:
顶到滑块开口变形收缩?得要多大力啊,PVC底板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那个交叉滚子导轨其实也是这样消间隙的,以为我也拆过的,手痒啊

楼主:
坐等专家来扔砖头,越多越好,哈哈,

网友:
应该还可以吧,铁的行的通

网友:
换大号滚珠?

网友:
把这里弄个切口:然后调整至无间隙,焊接也可以,螺丝顶也可以,当然精度也不能要求太高,强度是没问题的

网友:
换珠子应该会有改善。

磨损严重了。。

网友A:
应急用下就行,如果重负载这办法不行那车仔很易爆,这个方法在实际工业上维修的都懂

网友(2013-01-28):
引用 网友A:
应急用下就行,如果重负载这办法不行那车仔很易爆,这个方法在实际工业上维修的都懂

车仔是指上面那个?

网友:
这样玩,4列珠子只有2列起作用了吧

网友:
这个弹簧拉上啊,其实啥都有间隙,绝对没有间隙是不能滑动的。拉个弹簧消除间隙也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