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的新飞机请教一下

楼主(2012-04-03):
我是一个新手,买了飞机和控飞机在组装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接收机的电源线债哪找不着在哪?大家看看

网友A:
看来你潜水未够。
普通模型的接收机电源就在电调那里取电的,接好电调,给电调通道后接收机就有电了(外置BEC的除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河马

网友B:
新手,加油。多练习模拟器,免得秒炸。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调插在接收机第三通道 接收机就有电了 多数都这样 特别的接收机 是独立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