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拿下ER11?

楼主(2012-04-03):
240电机的轴承套坏掉了,想把ER11拿下来,用什么方法好些?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
没看到图片底下的顶丝吗?松了它才能拿出来啊!

楼主:
把ER11夹头拿下来,ER11是紧配型的

网友:
拉下来,装回去就没精度了.

楼主:
要废掉了不成?

网友:
同问,我的夹头坏掉正没办法呢

网友:
想当初我那个38电机就因为套子取不下来才出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扔了对我等贫民老百姓太奢侈了,况且也不符合diy精神啊

网友:
把螺母磨薄一点,放在锁紧头里拧紧,长点的螺丝穿过锁紧头的孔,能不能给拆下来呀。

网友:
煤气灶上烤下,看怎么样

网友:
快速而均匀的加热才行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坏的,如果还打算用这个电机做主轴的话,直接把铝盖凸起的部分搞平,然后做个压板压住轴承外圈就能继续用了,要是想好使还是要上个水冷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