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K飞控 飞不起来

楼主(2012-04-03):
1、浆是1045的,按图安装的。一个一个检查了的,风都是向下。

2、配置:
电机是新西达 2212 1000KV
电调是好盈天行者20A
KK飞控 十字模式
电池是 2200mAh 25C 3s的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怎么个飞不起来?原地打转,侧翻也叫飞不起来。不描述清楚不好解答

网友:
很明显电机的方向错了,对角的动力组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1、浆是1045的,按图安装的。一个一个检查了的,风都是向下。
2、配置:
电机是新西达 2212 1000KV
电调是好盈天行者20A
KK飞控 十字模式
电池是 2200mAh 25C 3s的

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

看LZ的KK安置方向好像是X模式的安装

我描了张图,LZ看下,箭头朝机头,圈形尖头表示正反桨的旋转方向

楼主:
1、回cry-devil。四个电机一直在转,不离地。油门一推上去就会有一边离地,然后侧翻在地上。谢谢您!
2、回昂藏。电机方向反了,怎么调整才是正确的呢?谢谢您!
3、回小饭团,您的意思,我的飞控板位置安装错了,还是浆安装反了。谢谢您!
刚才在论坛搜索了一下,我飞控板安装的位置好像是X模式的,是不是旋转45度安装就是十字模式了?

网友:
1.你飞控是十字模式还是X模式!!
2.你现在的桨错了两个。

网友:
小饭团给你画了图的,交换下螺旋桨,并调换下电机的转动方向(电机3根线随便调换2跟)

网友:
首先问LZ一句,你告诉大家,你的KK是十字模式,还是X模式的?
第二,不管是十字还是X,你现在的四个电机转动方向有错误的。
看你的安装方法是X的,机头在下,
就你这个图,上面二个(也就是尾)电机转动方向是正确的,下面二个(也就是机头)转动方向是错的,方法是将电调连到电机的三根线,其中的任意二根互换一下,
还有,看不到你的电调通道是还接错,
最后,你要是X模式的,最好把臂的颜色换一下,下面二支红色,上面二支兰色,要不然上了天,你会找不到机头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的KK飞控是十字模式的。
还有机头是指什么?是不是飞控板上面那个小箭头?
电调换了,是不是浆的正反也要换呢?
风现在虽然都向下,但浆转动方向不对,也飞不起来。是吗?
另外,我是十字模式,飞控板安装位置对吗?谢谢!

网友:
LZ的这个机架明显就是X模式的机架嘛

楼主:
就是,买的X模式机架。当时买KK飞控没有说清楚,店主快递了一个十字模式的。
KK飞控可以刷成X模式,是吗?
另外,新手是不是先用十字模式更容易些呢?谢谢!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我的KK飞控是十字模式的。
还有机头是指什么?是不是飞控板上面那个小箭头?
KK板上有个箭头,那是指正前方

电调换了,是不是浆的正反也要换呢?
也要换,

风现在虽然都向下,但浆转动方向不对,也飞不起来。是吗?
只能说 能离地,但是一离地就翻斤头

另外,我是十字模式,飞控板安装位置对吗?谢谢!
不对

网友:
就是,买的X模式机架。当时买KK飞控没有说清楚,店主快递了一个十字模式的。
KK飞控可以刷成X模式,是吗?
可以,但你要有刷机线

另外,新手是不是先用十字模式更容易些呢?谢谢!
说是这么说的,我个人认为,X更好玩

楼主:
1、那机头是指什么呢?陀螺仪那方还是其他地方?
2、那十字模式,飞控应该怎么安装呢?是不是在现在的位置上旋转45度。还是其他?
谢谢zwdxbb的解答。

楼主:
刷机线有的。
先把十字模式整好,然后再刷X模式。毕竟我是新手。

网友:
真要是十字模式的KK,应该这样装

网友:
玩KK的还是多啊

楼主:
按照17楼朋友的提示,还是没有飞起来呢。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X模式的

网友:
昨天晚上已经刷新了固件,今天再试试。谢谢zwdxbb。

网友A:
http://www.kkmulticopter.kr/index.html?modea=xxcontroller
黑板我是刷这个兰板的固件,刷黑板的固件反而没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