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元得带锯所能做到的

楼主(2012-04-03):
写了好多字,结果什么链接断开,全没了。心情也没了。不多说
直接上图。
第一个是我的第一个带锯,800元收的,因闲置出掉
第二个是出掉旧的不久收的,300元,除了锯条其他都有,机身三处裂纹。
这个不打算出了,花大力气修理,花钱不多,搭工无数。

调整大小

网友:
家用带锯很折腾人,

楼主:
沙发自己来。第一步更换电机安装座,原装的太薄,运行起来浑身发抖。
单位找10mm铁板一块,家里找18的键条半根,焊接钻孔,打磨喷漆,装到机器上调整,
需要说的是,这个和那个安装位置是配合的,一点一点修理出来,基本上滑动自如,还没有间隙,

调整大小

不比不知道,差的多了。

不比不知道,差的多了。

调整大小

调整螺丝靠前,力臂加长,容易操作。

调整螺丝靠前,力臂加长,容易操作。

调整大小

楼主:
从动轮调整座的固定槽和固定片之间最小0.5mm的间隙,用起来摇头晃脑的,找八宝粥一罐,吃了里面的,罐头皮剪开,厚度大概0.3,垫进去间隙小多了。

仔细看

仔细看

再仔细看

再仔细看

网友:
蛋哥淫才

网友:
新的才1350!

楼主:
这个锯的一个先天不足是锯轴只是简单的一根棍子插在两个安装孔里,轴向径向的间隙都不是一般的大,这样运行的时候锯身会动,精度自然就差,其实精度还不是问题,主要是这样容易断锯条。
要知道一根进口锯条便宜的也要65元,伤不起啊。
调整的方法但是简单,
1 ,加铜垫片调整径向间隙
2,安装孔和轴之间垫0.15的铜皮,我安装的时候没拆开,硬塞的,不过效果还不错
3,加上点油
搞定。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1350便宜吗?我的才300,这不是蛋疼折腾吗,再说能省1000能买好多东西呢。
还有,带锯最近淘宝貌似都涨价一倍了。

网友:
  300.00买来修修好,比手提的得伟强N倍。

5012  用过就知道好了。。。。

楼主:
从动轮没有轴承,只是一个铸铁的套子,如果套子是尺寸合适倒也是不错,先是套子和轮子之间有0.2的间隙,跑着跑着轮子就掉了出来,
其次套子内孔和轴之间间隙达到0.4,
两个间隙加在一起达到了0.6mm,晃的那叫一个厉害。
怎么办,换成滚针轴承。一个不够长,就用两个16mm的,原先套子长30mm,车个外圈垫上就好。
两端加上滚柱压力轴承,这个轮子转速低,用这个就可以了,而且轴承还薄,安装不干涉。
车得过程有点特殊,从动轮唯一突出来的那个可以夹的地方时没加工过的,而且是锥形,没法子做基准面。
没有四抓卡盘的法兰,所以三爪夹四抓,然后夹从动轮,打表慢慢调整,搞了几个小时,
因为两个端面都不平,很不好调,最后搞到5道以内。
磨内孔刀一把,以为是特殊装夹,所以转速不能高,怕飞出来。调到180转,进刀放在最小,开车。
小两道,砸进去,刚刚好。不过我的最后一刀大意了,大了两道,不过不要紧,上厌氧胶,一样结实。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楼主继续啊,等着看你怎么调整涨力和带轮角度呢,谢谢

楼主:
车好了皮带轮就开始调试,皮带轮压力轴承,滚针轴承厚度刚刚好,不大不小,调试的时候天有点冷,黄油发干,刚刚好轮子转起来有一点点的涩。一点声音都没有。
正在高兴的调整中,突然发现调整螺丝没有了压力,变得非常轻,心头一紧,不好,仔细一看,调整座断了。悲催啊。仔细看,原先的调整座,加工的都超差,有的地方都快透了,而且用的铸铁就像是压在一起的豆腐渣,断是早晚的事。
拆开,测量,找到以前干活剩的45号钢一块,厚度长度刚刚好。送去线切割。第二天取回,看着挺好,回家擦干净划线,一看,居然是倾斜的。
马上回去找,老板说大意了,没对丝,直接割。赔我一个。
第二天再去,带着卡尺去的,尺寸合适,材料是老板找的类似模具钢的材质,很硬,但是能加工。给加工费20元。
回家划线钻孔攻丝,中间铣调整的长条孔。、
这个孔应该是15宽,16长,原先的应该是工人图方便,直接钻了一个16的孔。这也是调整座断掉的一个原因。

调整大小

豆腐渣

豆腐渣

调整大小

第一次割偏的,报废。

第一次割偏的,报废。

调整大小

第二次的刚刚好。

第二次的刚刚好。

调整大小

划线

划线

调整大小

加工好了

加工好了

调整大小

配做,间隙刚刚好,滑动顺畅,

配做,间隙刚刚好,滑动顺畅,

网友:
 动作有点大啊,有点 了

楼主:
带锯的一个功能是自动停锯,我的原装开关没有了。只能自己改造。顺便增加点功能。自动停用行程开关,这个简单,买一个,找薄铁皮做一个保护罩就好了。
控制电源用24v,因为将来还得上冷却水,低压电安全。这个也简单,蓝竹大哥给了我一个(感谢)。
为了防止停电后再来电带锯自动运行,用启动停止开关和继电器做启动电路。掉电自动断开。大的工业机器一般都是这么做的。我是业余电工,知道点,顺手搞了,显的技术含量高。手头没有大的24v继电器,所以又找了一个固态继电器做功率开关。
水泵是必须得,这样还得有水泵开关和水泵调速器。   越来越复杂了。
基本这么多,电气的东西都是手头有的,没花钱,家里翻翻就够了。
找一个老的5v电源,质量很过硬,特别是外壳,拆了做控制盒。

调整大小

老电源

老电源

调整大小

开孔

开孔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没有最骚,只有更骚,电位器座是发光的,用作电源指示灯

没有最骚,只有更骚,电位器座是发光的,用作电源指示灯

调整大小

电路图,我自己看着都费劲,呵呵

电路图,我自己看着都费劲,呵呵

调整大小

限位器

限位器

调整大小

装上了

装上了

楼主:
电控的部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采用24v控制,安全,因为将来要上冷却水的。这个好办,蓝竹大哥送我一个24v开关电源(感谢)
2 采用启动停止开关和继电器配合控制电机运行,这样安全,停电了,继电器自动断开。么找到合适的24v大功率继电器,所以又找了一个固态继电器,貌似越来越复杂了。
3 水泵选择开关,可以选择手动运行,停止,和电机同步运行(电机启动就开动冷却水泵)。水泵要能调速。
4 作为一个菜鸟电子爱好者,这些东西好找,家里翻翻就凑齐了。基本不用花钱。

调整大小

老电源,外壳做控制盒

老电源,外壳做控制盒

调整大小

开孔

开孔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好了,调速电位器底座会发光,用作电源指示,骚吧?呵呵

好了,调速电位器底座会发光,用作电源指示,骚吧?呵呵

楼主:
晕,电控部分发重复了,浪费感情啊。

旋转 调整大小

电控部分好了

电控部分好了

网友:
拥有一样锯的帮顶,冷却系统如何做?

楼主:
调整座的测绘和修改 以后的图纸。手绘版,凑合看吧。没有带锯,就没法子下大的棒料,只能用铝合金车一个调整座固定螺丝的垫片。厚一点,应该没事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我刚刚又买了2根所谓进口的锯条,明天再试试,再断就要照着你的方法动大手术了。

另:我把以前断的锯条剪成一条一条的,两头用3mm合金钻头钻个洞,装手锯上用,比市场上买的10多元一根好用的多,锯A3像锯铝。不过,还是对付不了8.8级的螺丝!

网友:
收藏,入手后跟着改良

楼主:
回复 网友B:

8.8以上的螺丝千万别锯,我报废了好多根进口高速钢锯条得出的经验啊。好贵的高速钢手锯条呢。想起来就上火

楼主:
锯钢铁上冷却是必须得,作用冷却,润滑,冲掉锯条上的切屑。我借用论坛一个网友帖子里的方法,采用一前一后同时喷水的办法,前面的水顺锯条喷,用来冷却,后面的垂直于锯条,用来冲掉大多数切屑。然后锯条上再后面插上一块硅胶片,基本上大多数的就掉了。
水泵是淘宝买的24v的小齿轮泵,流量压力都不错。
接水的是10元买的塑料盒子,挺结实的,回头多买几个,装车刀铣刀什么的。

调整大小

效果很好。

效果很好。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这个更清楚

这个更清楚

调整大小

那个黑色的是水泵

那个黑色的是水泵

网友:
帮哥们顶了,不过还得批评你,发错地儿了。

网友:
嗨,闹了半天不出了。

楼主:
有朋友问带锯是如何调整的,这个还真是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基本上我自己控制是首先要把两个轮子调整平行。可以用合适长度的钢板尺,木头,铝合金等等直的东西就好
调好了上锯条,紧到刚刚紧就好,大概用几公斤的力气按上去,可以弯10mm的样子吧,没有数据,都是凭感觉,工业用的带锯张力计不是一般二般得贵啊。
记得用完了以后锯条要松开。
然后微调从动轮角度。这个部分没法子描述了。
我是按照网上木工带锯调整的视频干的,大家可以自己搜一下。原理都一样。
另外,咱们用的带锯调整的时候见好就收,不能太较真儿,否则就得累死。
我就是上了这个当了。
累死人啊。
今天我的带锯算是弄好了,不出意外,以后是不会动了。
现在锯的效果还可以,锯口上的周期性纹路是锯条接缝的地方不直造成的。如果换成直的,应该就好了。等这条锯条断了以后再说吧。
有个网友在自己做带锯呢,上个内部图,看看对您有没有帮助。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找了一个以前捡的垃圾铝合金手轮,再找一根12粗点钢棍,做从动轮张紧手轮。原先的手轮换下来,改成左边调整臂的固定螺丝,这样调整的时候就容易了,原机没有手轮,只有一个螺丝。
不想上去第一次用力拧,塑料就发出了卡卡声,估计命不久矣,不敢再扭,拆下来,车了一个铝的套子套上,我看它还能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切屑的照片

切屑的照片

网友:
不错不错,学了很多招。

楼主:
垃圾就是垃圾,机身和底座居然干涉,造成机身落不到位置,没办法,把底座轻轻的打磨一下电机座调整螺丝往前移动了,以前的靠电机太近,调整非常费劲,
这个移出来以后手就可以扭动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娃哈哈哈哈,这个是不会出的,就别等了。除非我收到300元得比这个更好的带锯。

网友:
用清水冷却不好,机器和锯条都锈了,锯条锈了阻力就大了。锯齿会脆化。
一定要用兑得比较稀的切削液,过滤循环使用。

楼主:
我一般这个锯使用,低速切割钢铁,中速切割有色金属,高速切木头
特别薄的料用24齿的样子,一般的14齿,50-100大小的用3-4变齿距的
锯条用双金属,淘宝大概75一根。
新锯条刚开始用的时候要小给进低速进行磨合,这会大大延长锯条的使用寿命。
工业锯条一般是用到不锋利淘汰,而业余爱好者大多数是断了。
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锯条本身问题,转速高,给进太大(压的狠),工件没夹住,带锯调整的不正,锯条张紧不合适等等。
暂时想起来的就这么多,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尽管问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错,一定要有切削剂,
我的这个是有点太稀了,所以看起来像清水,其实里面还是有一点切削剂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分析一下:断锯条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机身晃动造成工作时锯条受力不均匀还是从动轮偏心调整不好造成带齿的那一边受力过大?
因为我一些断锯条的锯齿那边有好多的细裂缝,还有一些就没有发现有细裂缝,并且断的部位但是在焊接附近断的,(焊接处从来不断)。

楼主:
原先的下料限位杆都锈蚀的不成样子,找了一根刚好合适的白钢棍换上。

网友:
顶一下蛋7,蛋7真厉害~~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楼主你的图给我D带锯很大的帮助

楼主:
楼主能不能分析一下:断锯条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机身晃动造成工作时锯条受力不均匀还是从动轮偏心调整不好造成带齿的那一边受力过大?
因为我一些断锯条的锯齿那边有好多的细裂缝,还有一些就没有发现有细裂缝,并且断的部位但是在焊接附近断的,(焊接处从来不断)。
锯齿那边有好多裂纹可能是转速高,张紧力大。
断的地方在焊缝附近是因为焊缝两边退火不好,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帆船哥来了啊,我的带鱼还是不错的吧,呵呵。

楼主:
再上一段视频
[wmv]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1ODMwMjEy.html[/wmv]

网友F:
修复的有水平,我也在用5012

网友F:
视频看不见

网友G:
带锯能锯不锈钢吗?

楼主: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1ODMwMjEy.html
这是视频地址,看看能不能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G:
带锯完全可以锯不锈钢的。

楼主:
败了,就是搞不定视频
谁帮个忙啊

网友H:
靠重力下的吗

网友I:
300元还想干点啥?值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楼主你视频里的转速大概多小转

楼主:
回复 网友K:
感谢老大帮忙发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J:
转速多少不知,最低档,应该是线速度25m/min吧。

网友L:
好技术 好人品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用皮带轮调速的吗?那机是不是用1470*13MM的锯条的?如果是1470MM的锯条,25M的转速应该是18转/MIN,本人菜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算:loveliness:

网友:
今天根据楼主的调整方法重新调了下5012,张力调到最松,刚刚不掉锯条为止,从动轮的角度也调到不掉带为止(这个貌似和旋转平面不能平行的哦,平行了就会掉带)。上好料,开锯。可锯了不到30分钟,电机忽然冒烟了,拆下检查,电容已经烧糊了,电机里面的线圈到时没有烧过的痕迹。重新换了个8UF电容(原配好像是14UF的)。一通电,电容又烧了。 ,只好换了个370瓦的三相电机(原配的两相750瓦电机,我看还是我的370瓦个头大嘛)。这下终于搞定,锯了一下午,检查锯条没有发现有开裂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三级塔伦调速,锯条长1638

楼主:
回复 网友B:

慢慢调整,别着急,会好的。
你想,我找个垃圾锯都能调整到可以干活儿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自己D的也很难调整锯条不往外跑,只能顺着一个方向转来调,反转方向转锯条又往外跑了

网友:
顶楼主

很好的教学贴,留个记号,D带锯时参考.

网友:
水里要加点切削液呀,不然就锈喽!

网友:
记下了今天刚买了个G5013W1    800大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上图才是硬道理

网友(2012-07-11):
機電也不難到機主、改進及設計

网友(2013-11-28):
300元的东西,改成这样,厉害!

网友:
带锯还是不错的东西

网友:
记号,我也有这锯,学着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好了皮带轮就开始调试,皮带轮压力轴承,滚针轴承厚度刚刚好,不大不小,调试的时候天有点冷,黄油发干, ...

这种画草图的方式很好

网友:
还是这个实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