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04-03):
直流永磁
电机
,是起动电机,拆下来一看,一个负极是搭铁的,为什么拆下来后,直接用12V的开关电源不能使之转动?我一接触,电机动一下就不动了,显示短路,松开后再一接触,还是这样,电机动一下就不动了,好几个电机都是这样,电机应该是好的,为什么搭铁的电机就转不了,开关电源电流是12A。

网友A:
注意!是启动电机!开关电源电流是12A显然不够!

楼主:
那一般的12V电瓶,有多少A呢?谢谢

网友A:
注意电池的安时数起码60AH以上

楼主:
哦,那怎么才能用220V变压器使之转动呢?

网友A:
带轻负载的话,买个40A的直流电源应该可以

楼主:
哦,好的,谢谢了,就你一个人回答。

网友A:
不必客气 ----------一人之言,不一定正确,还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吧

网友B:
这个瞬时电流很大的,你的这个开关电源电流不够,最好几十安的,上百的当然更好。

网友C:
要先接好线!再在+接条线去接起动电磁那接线头就能转动了!还好你没这样不然你的开关电源就怕。。。 还有这种电机起动时电流峰值有100多A起动好也要几十A。。。你自己想想吧

网友D:
最小也要60安时的

网友C:
不是汽车的起动电机吗?

网友E:
起动机不能长时间运转,发热

网友F:
开关电源接上去,不是保护了,就是以后最也用不成了,驱动的时候电源相当于短路,还是用500瓦以上的变压器吧,另外这种启动机的负载时间就十几秒针,时间长了,整流子接线会丢出来,所以严禁空载运行,我好多年前就是专修汽车电器的,启动机的空载转速可达5W转哦!
我的鉴定是根本不能够做动力使用!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又学习了

网友G:
如果真想玩,可以把转子绕组拆掉,用细一些的漆包线重缠。

网友H:
马达,不是永磁,应该是电磁

网友H:
我也正在改,我的是2500瓦,依维柯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