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塞纳斯

楼主(2012-04-03):
刚买一个塞斯纳空机回来·  结果不知道咋装设备了·

电调是装在哪儿哦?  还有电池······

在线等!

还有·   我准备用1047的浆   我的电机是A2212   1000KV 的·   据说这样可以?

网友:
浆大了 ,一般8060就够了。 设备随便装,怎么方便怎么搞,只要重心没问题就好!

网友:
塞斯纳747-1吧?电池只能放上面,11.1V 2200mAh 顶到机舱最前,重心最合适,底下原来放电池的仓放电调正合适。这个飞机挺好飞的,1047的浆容易打地面。我也是固定翼新手,不过这个飞机大油门翻滚、倒飞什么的也可以,不过不灵活,适合休闲飞,很稳,很高。呵呵。

网友:
建议用8060或者9047

网友:
KV1000的话桨最大可以配到1047,但不要长时间全油门,9050的好点

网友:
这个机机8~9寸桨即可,10寸大了,电机也过载。

下面的电池仓小了,电池只能放上面。

电调位置不讲究,离接收远点就行了。

起落架是这个机机的薄弱部位,记得前后起落架都得加强,不然总是有些摇摆,影响起飞。

这个飞机我飞过,我用的2200mah3S电,重了点,1500mah3S电可能正好,重心是关键,靠前了飞机老低头,靠后了又抬头。找个老手试飞吧,这机机调好后超好飞。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我是懒打字了,我的入门机正是此机,蓝宇747-1!飞过两架...入门时,两机起落加起来没超过20次,炸废

网友:
我也有一架,炸得差不多了.

网友(2012-12-14):
建议找人带带

网友:
你第二架的时候再好好搞吧。。这个会秒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