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双叶6EX2.4G,FP6EX-R617FS和FP6J-R2006GS有何区别呢?

楼主(2012-04-03):
同样是双叶6EX2.4G,FP6EX-R617FS和FP6J-R2006GS有何区别呢?
如题,请大侠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查下TB就知道啦。一个是FASST的,一个是S-FHS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TB就知道啦。一个是FASST的,一个是S-FHSS的。

那么我玩帆船的话用哪个比较好呢?求赐教

网友:
这个都是2.4G的没什么区别。要远的话建议FM的。不过我自己也是用2.4G玩汽油船的,是FS-GT3的枪控。如果你想一控多用的话建议使用FASST的,这样可以有兼容接收用。S-FHSS可能暂时还没有兼容接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