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铣床主轴上夹头卸不下来!

楼主(2012-04-03):
买了个二手32铣,清理的时候发现主轴上有个类似变径套的东西,里面本来有把莫2柄的铣刀,我卸下拉杆后就取出来了,可是这个变径套一样的东西怎么也卸不下来,上面还有防滑的花纹.和一般变径套还不一样,敲的,撬的都试过了,没辙请高手指点?先谢了

藕叶!那玩意终于被我拆下来了,乌拉拉拉!本来想按高手们说的做个楔子然后对敲下来,偶然看见家里有段钢筋,一比比拉杆粗点心想用这个定住看看能不能敲下来,用砂轮把钢筋头磨平保证受力均匀,伸进主轴通孔顺利顶住变径套,抡起大锤猛敲了越10来下,硄地一声下来了,心情无比舒畅,便秘解放的感觉,你懂的。。
话不多说9楼上图!

变径套类似物

变径套类似物

拉杆

拉杆

拉杆头部

拉杆头部

拉杆

拉杆

网友:
下面图是车床吧,铣床在哪里?

楼主:
第一张,就是铣床主轴

楼主:
引用 楼主:
买了个二手32铣,清理的时候发现主轴上有个类似变径套的东西,里面本来有把莫2柄的铣刀,我卸下拉杆后就取出来了,可是这个变径套一样的东西怎么也卸不下来,上面还有防滑的花纹.和一般变径套还不一样,敲的,撬的都试过了, ...

借用同型号机器的主轴照片为参考,这台主轴上装的是钻夹头.

网友:
用铜块做成斜锲,在凹槽内开。试试吧

网友:
吧主轴伸出来  看侧面是否有两个长条状的孔 1、 如有是否能看通 如能看通穿一硬物往下敲   2、如有不通或没有。。。呵呵再找高手吧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指导,明天试试.用楔子看看

网友:
把主轴放出来看看有没有通槽再说吧,前阵子不是也有个主轴取不出钻柄的吗,后来高手指点迷津做两个斧头铁对打出来了,记得加点神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郁闷,看过了没有通槽的,密不透风那叫一个结实

楼主:
终于拆下来了

拆完后,对主轴打表和之前一样跳动1丝的样子,没有被我敲坏,阿弥陀佛!

拆下来的变径套

拆下来的变径套

这个套头部还有花纹

这个套头部还有花纹

这就是用来拆卸的那根钢筋

这就是用来拆卸的那根钢筋

现在的主轴,清爽阿

现在的主轴,清爽阿

机子全貌

机子全貌

全家福来一张

全家福来一张

网友:
我的钻铣老掉钻夹头,已经已经把工件铣废了,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