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带机能够达到多高的精度?

楼主(2012-04-03):
我有一个4英寸的机用平口钳,用过一段时间以后,钳口就坑坑洼洼了(其实钳口出厂平行度就很差很差)。于是我就把钳口取下来,打算铣一刀。

我发现,钳口中间软(中间已经不小心被高速钢铣刀咬掉了一小块,所以我认为铣起来会很轻松),两侧很硬,铣不动。铣完后一量,误差比铣之前更大。

接着,我想用砂轮机把钳口磨平,结果不论怎么磨,也没法磨平,有的地方磨低了,有的地方又变高了,高低误差还是超过0.1毫米。

我没有用过砂带机,不知道砂带机用来磨平面是否合适?我想把100毫米长、25毫米宽的钳口的高低误差磨到0.01毫米(用手拿着磨),不知道砂带机是否容易做到呢?

网友:
估计很难。。。。。。
既然差10丝,建议楼主还是找块平板手工研磨吧

网友:
0.01?还是上磨床吧。用手拿着磨容易磨出凸形。

楼主:
手工磨我没试过。不,我竟然想都没想到。

更正一下,不要求0.01,0.03就行。没有磨床。

网友:
0.01---0.03这类精度,建议磨床。手工似乎不太现实。没个几年的功底,靠手工要到0.03简直是痴人说梦

网友:
锉,也许可以

楼主:
我在网上买了钨钢打磨头,试试看能不能磨平。不过把打磨头装在铣床上,转速低了。装在雕刻机上主轴力量又太小了,这个钳口的边缘挺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锉了的,我觉得自己傻透了,完全不行。我钳工技术基本等于零。哦,原来金工实习时做过锤子……

网友:
铲刀  就可以吧

网友:
没有其它路可走了,楼主你拿出去磨是唯一办法,没钳工基础,就算有基础也是白搭。没个10年扎实工夫,别想着0.03这种尺寸。0.05都难,还有垂直和平行问题。几何精度你绝无可能达到。

网友:
一个台钳要搞到0.03 不懂 想不通拿来夹什么

网友:
夹持和加工精度没多大关系吧  何必这么在乎这个 烦死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钳子有个合格证,几项平行度的标准都是0.03,我想恢复这个精度。

不过恢复谈不上,因为买来就是0.08。有意思的是,这个钳子没有一个指标是符合标准的,不说精度了、就连钳口张开度也差得太多了,真是笑死人。

4英寸的钳子要300块,不算便宜吧,你厂家好歹有一项符合标准也好啊,至少钳口张开度不要差二十毫米吧。我买的铣床也是如此,一测没有一项符合检验报告单上的数字,差好几倍。我就不懂了,这个标准难道是强制性的,不能放宽一点吗?老是造假。

顺便说一句这个钳子是大连恒新的,08年产木箱包装。我找商店换过一次,第一个买的更糟糕,于是换了一个。第二个不好意思再换了,不过很难想像这个厂可以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为什么呢,精度差若干倍、钳口张开度差20也就罢了,这个4英寸(100毫米)的钳子,竟然贴了个125毫米的铭牌!哦,外面的木箱上还是写着100毫米,厂家算是没有糊涂到这一步。

楼主:
下一步是做一个100毫米的碗型砂轮的夹具,装到小铣主轴上磨算了。

楼主:
机用虎钳能告诉我什么

睡觉之前说一个让大家开心的。

我每天回家,一看见我的这个机用虎钳,我都要笑晕,观赏这个平口钳简直成了我生活的乐趣之一。为什么呢,这个钳子真是中 国社 会的缩影。首先它是2008年出厂的,08年是个伟大的年度,这个年度的中 国据说是很牛逼的。

其次,这个钳子的木箱上的钉子多得不像话,机电商店里的老师傅拆了二十分钟才把箱子打开。这么多钉子,我觉得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人打开看,当然我觉得这么想实在是太幼稚了,但谁说得准呢。

然后,这个钳子明明是100毫米的,铭牌却是125毫米的。我一想起我们国家的铭牌是“XX人民共和国”,又要笑晕。这个大连恒新,竟敢用这个铭牌来暗中讽刺伟大的D和ZF和人民共和国。

然后,这个钳子说明书上讲钳口开度是85毫米,其实只有65毫米,为什么呢,后来拆开一看才明白,要对铸件稍稍加工一下,才能达到75毫米,至于85毫米,在不破坏强度的条件下,是绝对达不到的。这个说明了一个宝贵的人生的哲理,就是在中 国,你要讲原则的话,就得付出肉体的代价。

大家看,这个小小的钳子,带给了我这么多乐趣和人生价值观。

洗了睡~~

网友:
引用 楼主:
睡觉之前说一个让大家开心的。

我每天回家,一看见我的这个机用虎钳,我都要笑晕,观赏这个平口钳简直成了我生活的乐趣之一。为什么呢,这个钳子真是中 国社 会的缩影。首先它是2008年出厂的,08年是个伟大的年度 ...

洗了睡~~,多么明智的决定,

网友:
把角磨机固定到主轴上  自己就做成了个磨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在坛里看到了三个铣床改磨床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把电磨固定在垂直滑板上。使用时要拆下机头,另外要做一个电磨主轴台。
第二个例子,是在主轴上加装皮带变速。对我来说太复杂。
第三个例子,是做一个铣刀杆一样的东西,把碗型砂轮固定在原有的上铣刀夹具上。这个我觉得实现简单。这个例子中是白刚玉砂轮,我想用金刚石砂轮,不知道可不可以,我只是用一下下,磨0.1-0.2毫米。

请问有把角磨机固定在主轴上的照片吗?看起来不怎么好固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