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B100的问题

楼主(2012-04-03):
大家好。我的BC100又问题了。
就是飞起来后,尾巴能锁住,但不停的乱抖。
之前有过一两次,我发现是平衡杆撞弯了,或者两片浆不一样重,或者主轴弯了。问题都出在旋翼头部分。
这次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平衡杆检查了下,看上去挺直的。
浆也换了两个新的。飞起来还是抖,可能用“乱舞”更形象点,幅度不是非常大,但影响操作。
请教,各们,这是什么原因。或者原因可能还出在哪些部分。
再补个视频吧,手机拍的,哪知今天拍的时候CB100在最后的时候解体了。

网友A:
检查下 各个机械部件 有没有虚位

网友:
出现双桨了,把桨掰下就好了,

网友B:
主轴弯了,主浆重量不一致

网友C:
套著橫軸的兩個膠圈有否破損 ?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破损,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虚位为何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轴地法判断有没有弯,看上去好像是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叫双浆,不大明白。请用白话讲一下。好吗

网友E:
看上去像是舵機的問題,有沒抖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