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个可以做什么用啊

楼主(2012-04-03):
新人不懂,爱折腾,请教这二个电阻可以做什么用啊,可以做电火花吗,还是做其他什么用啊,不胜感激,谢谢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路过 各位麻烦给看看,给个建议啊,谢谢了

网友:
1K电阻做电火花大了。看谁要出了吧

网友:
误差5%不是精密电阻。功率大阻值大一般用的少。

网友:
120W 1K欧姆

网友:
做电火花 阻值太大,可以把芯拆出来用1000W电炉丝自己重新绕一下

网友A:
做个恒温箱的发热器,用来孵小鸡!可以直接接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恒温箱的发热器,用来孵小鸡!可以直接接220V.

谢谢楼上各位指导,谁用上,随便用垃圾来换啊

网友:
可以做哄鞋的发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