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进入震荡就真的没办法救了吗

楼主(2012-04-03):
自动降落过程中一阵大风吹来 机子进入震荡 推油是肯定没反应了 炸到水泥地上 全烂了

网友:
四轴这么不稳定吗?为什么振动以后就没反应呢

网友:
电机高速转动时和机架产生了共振,我在高速上升时会遇到这种情况,马上减小油门,否则可能也要炸掉

网友:
感度设定小点是不是好些

网友:
刚接触四轴,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什么飞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降落过程中一阵大风吹来 机子进入震荡 推油是肯定没反应了 炸到水泥地上 全烂了

感觉还是飞控算法问题,典型的失控现象,不应该出现的问题。

网友:
是什么飞控啊  我刚买了FF也会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