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新四轴。。。兔子飞控求助!起飞直撞天花板!已经解决!

楼主(2012-04-03):
入魔好久,四轴头一次玩。。先说说我的配置:

兔子飞控配CF加超声波,无GPS,轴距400的成品机架(这个机架做工不错,就是腿有点软。。)
试验阶段,XXD2208,1100KV电机配 1047桨,XXD 蓝线版电调,新买的天7控还在路上,所以用了一个以前四通直机的控配以前剩下的esky6通接收机。。 11.1V花牌2200MA 30C 锂电。
呵呵,几乎所有的配置都是最低的。。
现在问题来了:
按照之前坛子里泡泡老师发的视频,我一步一步做过来,都没有问题。一切完好,除了老控频率有点飘以外(在四轴飞控板调试面板上能看到控的频率一直有20多Hz的飘动,比如控中点应该是1500,我的控就1490—1510左右摇摆不定)。
加电,做完水平较正,罗盘校正,解锁,起飞——
第一次起飞离地10厘米以后我微抬油门,结果鸡鸡猛的拔高,差点撞上天花板,我收油,鸡鸡落地,还好只摔坏脚架。
我以为我油门台的太快,因此第二次特意很小心的抬油门。
没想到第二次更猛,鸡鸡离地也是10cm左右就猛的升起,直接撞到天花板上,然后落地断了两根桨。。。

我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因为我的控线性不好么?虽然有漂移但是这个我以前拿来飞四通直机也没这么夸张过啊?
还是因为XXD蓝线电调线性不好?说实话我对电调没啥研究,是否还需要买编程板什么的重新调整电调线性?或者换个牌子?之前听说XXD蓝线版也就是好盈程序飞四轴还可以的啊。
还是因为超声波定高出了问题?
这个我后来接入USP线以后看了下超声波读数,他有时候会显示2500MM,如果我动一下就正常显示高度,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偶尔显示2500MM。。。这个正常嘛?

问题有点多,呵呵,希望有经验的大大麻烦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现在不敢试了。。换了3根桨。。。已经没有备用的了。。
除非找到真正的问题原因。。

楼主:
 晚上人好少。。已经加定了天行者电调了。。

网友:
直升机的控?
软件里看,CH1 CH2 CH3 CH4,是否有混控了?
上下打油门,CH3数据是否平稳上升下降?
去掉桨,去掉超,测试电机的转动,是否很猛。

楼主:
回楼上。。直升机的控用的也是标准接收。。测试过绝对没有混控。
而且按照调试教程我拿在手里测试过,打油门变化也并不是特别猛,唯一的一点,就是打前进后退的时候,感觉打一点舵面鸡鸡就倾斜很猛。。
电调的问题。。我自己也想过,如果电调线性不佳的话,应该很难飞出直上直下来,但是我这个是直上直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感觉他要自己找高度。。。这个太吓人了。。

楼主:
补充:在软件里看过,打油门的时候CH3变化是平稳的。

楼主:
再补充一点。。软件用的是前天刷的1205版本。。使用的是四轴450-650的数据预设。是否感度设置过大?

网友:
你的天七不是就要到了吗?到时换天七不就知道是不是控的问题了

楼主:
好的,只有等控啦。。不管怎样,谢谢解答,呵呵。
我记得论坛里看过曾经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的,现在找那个帖子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现在不敢试了。。换了3根桨。。。已经没有备用的了。。
除非找到真正的问题原因。。

 玩多轴准备几套桨怎么够啊!不炸个几十支桨才能爽飞。技术也都是炸出来的。

网友:
兄弟,我的问题也是这样!我的电机是2216,天行者40A。3S。
我的情况是:不论你如何轻推油门,只要JJ一离地就猛的往上冲,撞天花板数次了,断浆数根。问论坛的兄弟,有人说是我2216拉力太大,空机架负载太小。我感觉不是问题所在。 在室外也试过,刚一离地,不出3秒就5层楼的高度.....

同病相怜啊,同求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选轴距300到450的那个选项,我的机架及动力跟你一样,我开始也是这里选错了

楼主:
啊,真是这个原因啊? 我昨晚已经改成300-450的了,只不过还没试飞。。要真是这样今晚再试试

网友:
LZ应该是默认机架类型选错了!

另外你搞了油门行程校准没有啊?新机试飞前,一定要搞油门行程校准的,否则也容易出现你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ff没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飞控板的油门行程校准按照教程都做了,但是。。电调是不是也要做油门行程校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超声波我也想过,如果是突然2500那么他应该认为太高了然后拉低高度才对吧。。

这个超声波的2500我估计是有时候检测不到地面造成的,检测不到地面就超出了量程,所以显示2500,因为超声波的量程就是2500.

网友:
一开始准备买玉兔的,但是看了说明书,感觉玉兔功能太多设置复杂,不适合新手

后来买了FF几乎免调试,直接飞

网友:
我的现象也一样

不过我用的是XA的高速电调,我还以为是因为电调不匹配造成的原因呢,现在看来不是,不过很有可能是因为机架共振,导致每个电机不停加速,最终突然上窜,我把感度大幅度降低,现在能实现平稳起飞,但感觉不太稳,稍微有点风就抖的厉害,楼主可以尝试一下看看
另,负载轻应该不是直接原因,我曾经试过加挂两个3s2200的电池,还是轻松一飞冲天,好在俺都是在草地试的,都没有损失

网友:
我的虽然没有直冲天花板,但也是一阵阵的不受控制乱飞,估计是72M的遥控器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