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不懂就要问.

楼主(2012-04-03):
我也知道我这个问题比较小白,但是为了长期的练习,也还是要问题.买了个模拟器安装了G4和凤凰两个软件,按照送的光盘装上了,可以两个按照所送光盘的设置方法设置后,结果键位不一样.我就是想问问大家到低什么键位才是正确的.我买的是美国手.下图是我现在的键位.如果有不对的设置麻烦大家说说我好照着改.1.我是减油门
2.就是飞机旋停的时候飞机向左边倾斜.
3.加油门
4.向右边倾斜
5.飞机在旋停时机头朝前倾斜,飞机就可以向前飞
6.左转飞机停上地上时可以朝左转
7.旋停时机尾朝后倾斜,飞机就可以向后飞
8.右转与第6个相反

网友: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图上文字的含义的话,LZ这不是标准美国手。

标准美国手摇杆设置是这样的:
左手杆:上下控制油门,左右控制方向舵
右手杆:上下控制俯仰,左右控制副翼

LZ控制方向舵和副翼的杆位给设置反了

网友:
油门通道也是反的

楼主:
先谢谢楼上两位,麻烦再帮我看看我改好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
现在对了。

陈伯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周围没人玩这个,我又是初学者,设置对了就慢慢练咯.所以才问这么白的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