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意失荆州,冲浪者坠机啦,是失控吗?搞不懂?

楼主(2012-04-03):
1. 冲浪者2212 KV2200无刷电机,马刀桨 6X4。
2. 总重1KG,2200+1300 两块电池分别供电。
3. 天地飞7(无功放),  520摄像头, 1.2G,800mW柏通图传(原装天线)。
4.上网本+USB 边录边监视

没想到机身完好无损,出乎意料啊
损失:马刀桨 6X4,  一块花牌11.1V 2200MAH 25c电池 比预期要好很多
------------------------------------------------------------------------------------------------------------------

                              纳闷的问题         纳闷的问题                纳闷的问题                  纳闷的问题

1.  高手帮忙看看怎么一回事啊?????(截取片段)我始终面向一个方向,坠机时,飞机在我背后的,遥控和飞机中间被我身体挡住了,但之前也有一次飞那么远,也没事啊?不解。

2. 在录像里看到坠机后,电机还正常转,只是2小时候找到后,电机不转。回家充2个多小时电,插电显没反应,接上电源,电机响了,每个舵机都试了一下也动,加油门,电机不转,然后每个舵机也没反应。电池怎么了?(换块电池飞机一切正常)

网友A:
这视频也不是锦州啊?  打错了吧  是荆州吧?
视频有严重干扰  最后炸鸡应该是失速螺旋了  还有飞机怎么上下左右来回晃啊  风太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视频也不是锦州啊?  打错了吧  是荆州吧?
视频有严重干扰  最后炸鸡应该是失速螺旋了  还有飞机怎么上下左右来回晃啊  风太大吗?

 打错了,改了过来。风在3级左右吧,可能飞机没调好吧,不是太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裸飞的?

不是,地面 上网本+USB 边录边监视

网友C:
上个图看下接收和图传天线的布局有助查找原因?你是不是用了辉盛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图看下接收和图传天线的布局有助查找原因?你是不是用了辉盛舵机?

辉胜9g舵机

楼主:
两块电池上还有一个原厂配重

网友D:
对于初上手的人来说,冲浪者不是一架适合FPV的飞机,它的速度太快,而且接近中单翼,稳定性差了一些,fpv设备比较重,又经常性把图传或者接收机放在尾巴上,上面还要竖一根很重的天线,更加造成了它的不稳。
在视频里面可以看出,螺旋之前的那一瞬间,飞机在大角度上仰,十有八九是因为爬升的时候,尾部太重,速度又不够,造成了机翼上部气流分离,然后导致失速,你的经验不够丰富,这本来是可以改出的,只要松开副翼,反方向打舵就可以了。
建议你换一架上单翼的飞机,比如翼龙和好小子,特别推荐翼龙。还有别开副翼,没上飞控的话,幅翼就是失控的代名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啊。。用内功把电池he桨震坏了,

浆是落地时还在转,然后打掉了。电机仍然再转,直到电池耗干,坠落时电机正常工作,说明电池没摔坏,可能是耗干了吧,现在充不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初上手的人来说,冲浪者不是一架适合FPV的飞机,它的速度太快,而且接近中单翼,稳定性差了一些,fpv设备比较重,又经常性把图传或者接收机放在尾巴上,上面还要竖一根很重的天线,更加造成了它的不稳。
在视频 ...

恩,不管模拟还是真机,我从来不用方向舵的,用它转弯好像很费劲,转不过来,都是用副翼转弯的。

网友:
xu
引用 网友D:
对于初上手的人来说,冲浪者不是一架适合FPV的飞机,它的速度太快,而且接近中单翼,稳定性差了一些,fpv设备比较重,又经常性把图传或者接收机放在尾巴上,上面还要竖一根很重的天线,更加造成了它的不稳。
在视频 ...
学习了

网友:
看看,损失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浆是落地时还在转,然后打掉了。电机仍然再转,直到电池耗干,坠落时电机正常工作,说明电池没摔坏,可能是耗干了吧,现在充不进电

没有放电保护电路吗?电池不能过放电,否则会损坏。

应该在设计中加入一个放电保护电路,到一定电压后就要停止放电。当然,为了防止在空中停止放电,应该还有一个电压监测电路,当电压低于一定值以后,通过通信信道将信息传递回来,这样可以控制飞机飞回地面。

网友F:
图传外壳拆了加散热块,摄像头移到仓盖位置前,原厂配重不用,一定好飞,

网友:
看你这个视频时 感觉确是冲浪者在冲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传外壳拆了加散热块,摄像头移到仓盖位置前,原厂配重不用,一定好飞,

我才把摄像头挪到上面的,想在机舱处装个卡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初上手的人来说,冲浪者不是一架适合FPV的飞机,它的速度太快,而且接近中单翼,稳定性差了一些,fpv设备比较重,又经常性把图传或者接收机放在尾巴上,上面还要竖一根很重的天线,更加造成了它的不稳。
在视频 ...

学习了,说的很实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辉胜9g舵机

原因就是图传太近升降舵机,干扰升降舵引起的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就是图传太近升降舵机,干扰升降舵引起的失控!

图传和升降舵机之间有距离啊,至少20cm

网友C:
20CM在地面测试就会抖舵,换舵机吧

网友:
以后还是要悠着点

网友:
看视频飞机越来越不稳定,炸鸡是时间问题

网友G:
万幸啊,幸亏是掉楼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万幸啊,幸亏是掉楼顶上。

眼真尖,虽然我经常看谷歌地图,但那天看到最后一幅画面,以为是一块空地,旁边是铁皮围挡呢。哎,就奔着铁皮找了,误导一个多小时,最后反复看坠落画面,看到一个热水器,才发现是平房顶,害的一块新电池耗得干干净净。 第一次没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CM在地面测试就会抖舵,换舵机吧

呵呵,没装图传就抖舵了。

网友H:
电调放里面?会不会电调过热,保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调放里面?会不会电调过热,保护啊

刚装机试飞时候就过了,飞了半个小时,温度还行,不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