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怎么设置FUTABA10CP的熄火油门

楼主(2012-04-04):
有谁知道怎么设置FUTABA10CP的熄火油门 情况是这样的 我朋友帮我设好了,但是我看到我的和他的控不一样 我的熄火油门非要等到旋翼头完全停下来后熄火开关扳了才有效,没停下来扳了没用,打油门马达还是要转。但是我朋友的那个控就不这样,只要扳熄火开关马上就行,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想可能是控没设置好,求各位大虾帮帮忙有谁搞得懂,小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A:
熄火是thr cut,设置为零就可以了。

楼主:
还是不行呀

网友B(2013-03-29):
你朋友用的那个中文应该叫油门锁定,摇杆在任何位置都可以切断动力,熄火只能在油门为0的时候才有用,我才换的14sg呵呵,也在找这个选项

网友C:
这是个设置问题,油门锁定在f的控中可以设定他在油门多少的时候起作用,而且锁定后的油门值也可以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