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做了个简单是地面站……欢迎拍砖(37楼更新了内部图片)

楼主(2012-04-04):
这几天风比较大,博鳌又在开会,不能飞,没事用现有闲置的材料搞了个简单的地面站,只是业余水平,欢迎拍砖

图片
底座可以360度转动

分解状态,方便携带

界面简洁,就右下角有一个电源开关和电压指示器

平板也可以很方便的拆解下来

分解状态

网友A:
不错,学习了,

不知道,箱子底下放的什么(电池和电压表)

网友B:
挺好。箱体太厚,但是估计是楼主闲置的,没办法。平板固定在箱子上是败笔,它的位置应该在三角架上面。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箱子底下放的什么(电池和电压表)

下面是摩托车电瓶、移动硬盘和硬盘录像机。面板上就一个电源开关和电压显示器

网友C:
不错,那平板的俯仰角怎么控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摩托车电瓶、移动硬盘和硬盘录像机。面板上就一个电源开关和电压显示器

明白了,谢谢

网友D:
你这个地面战只能飞直线,如果绕圈的话,你就要撅着屁股不停地转,如果旁边有人拍下来的话,第二天你就可以出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好。箱体太厚,但是估计是楼主闲置的,没办法。平板固定在箱子上是败笔,它的位置应该在三角架上面。

厚点的箱子正好有足够的空间装电瓶,平板放那可以随箱子一起转动,飞行中不会有接收死角,再说也不是固定死的,拆装都很方便,等几米的地面跟踪云台出来就把它移到云台上去。到时箱子下面的转椅也可以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那平板的俯仰角怎么控制呢?

只能用手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地面战只能飞直线,如果绕圈的话,你就要撅着屁股不停地转,如果旁边有人拍下来的话,第二天你就可以出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地面战只能飞直线,如果绕圈的话,你就要撅着屁股不停地转,如果旁边有人拍下来的话,第二天你就可以出名了。
玩fpv没几个人会让飞机不停地绕着自己飞吧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再改进下,配个自动跟踪科技感就更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