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诡异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2-04-04):
如图,斜盘舵机为MKS9660A+,舵机臂用的是FUTABA的标准舵臂,装上后总感觉舵臂短了一点,无论怎么看舵机连杆都不能完全平行于主轴,这样的话飞起来有没有问题心里也没个底,请教高人指点,用什么样的舵臂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完美主义者

真的没问题吗?我看450的装机贴都是要求舵机连杆平行于主轴,垂直于舵臂的,难道不是这样也行?

网友:
最基本的要求是三个舵臂的一致性

网友:
YT500esp原厂舵臂就是斜的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没问题吗?我看450的装机贴都是要求舵机连杆平行于主轴,垂直于舵臂的,难道不是这样也行?

就算你在中立位置平行于主轴了,你摇臂运动后还能平行吗

网友:
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你的要求很高 有发展  好好干   机器没问题

网友:
你把舵机的螺丝上齐,就没问题了

网友:
没问题的。。。只要全程螺距里,十字盘都是平的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只要舵机一致性好,就没啥问题,看来是我多虑了

网友B:
零螺距时调整红箭头的四个部分水平就可以了,绿箭头的两个连杆不一定与主轴平行。

网友:
的确,futaba 十字星星舵机都比较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螺距时调整红箭头的四个部分水平就可以了,绿箭头的两个连杆不一定与主轴平行。

非常感谢

网友:
用ds510带的那个长摇臂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可能会完全平行啊·?楼猪想太多了··

网友:
楼猪典型的完美主意者,不太适合直机哦,以后还会有:轻微的双桨、细小的金鱼尾、电调微热。。。

网友:
用的是KDE的电机吗?

网友:
有问题,可能会照成3D的螺距不够,除非你增加行程量。如果行程量加满不够的话,你只有更换舵机臂了。

网友C:
LZ, 恭喜你發現了多年前的設計缺 陷。。ESP就是這個鳥德性。

网友D:
撸过。。。歪的一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