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naza定高的疑问

楼主(2012-04-04):
从naza首发预定买来,到现在大概飞了将近4个月了,感觉这款飞控很适合我的习惯,比如采用机架尺寸无关的算法,或者说dji的设计和改进一直向着我希望的方向发展。不过,飞行过程中,也一直有一个现象,具体这样做可以重现:
四轴x4在姿态模式,悬停在5米高度,向前飞50米,然后后退飞50米,急停,再次进入悬停,结果四轴会升高到10米甚至更高(估计)。

可以重现这个现象的配置是:
naza、dji f450、x4模式、好盈flyfun 30A、朗宇v2216 kv800、1045桨、飞越3s1p 2200mAh 30C
naza用3M胶安装在下层板上的中心,使用原配电源模块,所有电调红线切断,已升级到当前最新固件v1.04,所有感度目前都是150%(100%、120%也试过)。

这个现象对我飞航线影响很大,因为我这里找不到空旷的飞场,现在飞的大草坪,上面有顶篷,因为这个问题,每次飞航线都不能放开飞。记得naza第一次炸机,就是因为这个动作后4轴升高撞到顶篷,还好f450结实,下面是草地(那次炸机我在坛里也提过一次肯定了f450机架),让这套配置一直玩到了现在(期间也换过别的配置),但每次折桨基本上和这个现象有联系。

不知道这个现象和naza的气压计硬件有关,还是跟软件算法有关。如果是软件可以调整的,希望下次固件里能有个更好的算法。这个现象,从冬天气温0度到现在20多度,一直有。

楼主:
补充一点:电压监视保护功能处于关闭。

网友A:
估计是和震动有关系,检查一下电机和桨是不是有明显震动,或者不平衡

网友:
这是个很悬乎的问题,是应该找出原因,到底是个例呢?还是通病?我现在用的也是NAZA飞控,目前还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明天出去悬停在5米高度,向前飞50米,然后后退飞50米,急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和震动有关系,检查一下电机和桨是不是有明显震动,或者不平衡

调试到基本没有震动,悬停时从侧面看电机的轴都是没有晃动虚像的,无风的时候可以在原地悬停很久。在已经这样稳定的情况下,我还把桨作了平衡,悬停稳定得不得了。

网友B(2012-09-05):
为什么我的naza一点也不好飞啊,在屋里就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naza一点也不好飞啊,在屋里就飘

房间不大的话,地效+墙效,是会有点乱飘的。我碰到过一次,由于桨平衡性不好造成震动过大引起的。

网友:
难道是航线的时候,气流吹到气压计,影响了压力造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房间不大的话,地效+墙效,是会有点乱飘的。我碰到过一次,由于桨平衡性不好造成震动过大引起的。

现在已调好了啊,可以稳飞了

网友:
我的向前可以 回来就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naza一点也不好飞啊,在屋里就飘

房间里飞 气流太乱 是要飘

网友:
顶下,我的也有这个问题,DJI看到,帮着解决为盼

网友:
同感,悬停后,向前飞,如果不手动补油门,会跑到地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调好了啊,可以稳飞了

你是怎么调的?感度还是怎么?

网友C:
我的不止会自己升高还会突然掉高度呢,很多次要最大油门才拉的住。遇到这种现象我都是断电歇一会儿就好了,同样wkm有时不能定位总是白灯,也是断电歇一会就好。断电后马上接上去的话,故障依旧

网友C:
另外,首批预定的那个naza从未有过异常。这个月刚入的出现很多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首批预定的那个naza从未有过异常。这个月刚入的出现很多次问题了

我这个naza就是去年首批预定的。

网友(2012-10-12):
如果naza的定高是用气压计来做的话,

应该是急冲的气流影响了气压了,然后就影响到飞控对高度的估算了

毕竟,使用气压计来测量高度的话,所使用的压力传感器的灵敏度需要很高,5米的高度差气压的差别应该很小,所以这个高度的测量应该比较容易受到到外部突变的压差的影响。

或者是因为你启动悬停的时候,四轴在急停,急停导致当前气压计测量的气压偏低,但是这个气压被作为当前高度的气压,启动悬停了以后,飞机只好往高处漂以找到锁定的那个相对低的气压。

理论上,dji应该从软件上面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比较完美了。

或者,软件上应该对气压的测量做校准。

网友(2013-04-22):
我的NAZA也有这种情况。悬停的时候,稍微动一下下油门。突然就上升个20-30米!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naza一点也不好飞啊,在屋里就飘

没有一定个功夫,最好不要在小房间里飞,我身边有模友因此出事的!

网友(2014-03-02):
我的naza v2也有此现象,期待解决办法。dji不出来指导和解释下吗?

网友:
大疆飞控的气压计在哪里?找了很久没发现隐藏在哪块

网友:
我发现的一个现象是冬天气温低的时候上电预热就会显示1~3米高度,气温低的时候基本上情况就好的多,基本是0~1.还有航线飞一大圈回来在原点降落后也显示高度5~6米有时候。楼主说的情况我改天也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调好了啊,可以稳飞了

请教如何调整,新手表示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