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德国 HeliCommand HC3-SX 平衡仪+无副翼控制系统

楼主(2012-04-04):
我是一个新手 模拟器练了几个星期  刚入了YT450 PRO
现在看见德国 HeliCommand HC3-SX 平衡仪+无副翼控制系统东西   这个是不是能让我摔机少一点  玩3D的时候容易点  不在乎什么操作乐趣!  请老鸟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想买  能不能有个高手回复我一下啊??

网友A:
呃,我也纠结过这几个平衡仪。
hc3是可以循序渐进的练习3d的平衡仪,不知道可不可以支持倒飞平衡,之前出过一款helicommand 3d平衡仪,采用类似于光电鼠标的方式精确定点悬停。只有5米的定点效果,便宜的还有固朗的。
不过德国的硬件太坑爹了,用的芯片可以和lama一个级别,卖的是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我也纠结过这几个平衡仪。
hc3是可以循序渐进的练习3d的平衡仪,不知道可不可以支持倒飞平衡,之前出过一款helicommand 3d平衡仪,采用类似于光电鼠标的方式精确定点悬停。只有5米的定点效果,便宜的还有固朗的 ...

那再请教下  这个平衡仪需要和我的3GX一起使用吗?是不是使用了HC3比3GX需要修舵的次数要少很多,还有飞机在不平衡的状态下会不会自己恢复平衡?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再请教下  这个平衡仪需要和我的3GX一起使用吗?是不是使用了HC3比3GX需要修舵的次数要少很多,还有飞机在不平衡的状态下会不会自己恢复平衡?谢谢

hc3本身具有无副翼控制系统,不需要3gx,性能和vbar差不多,平衡模式下摇杆中立时(松开摇杆)可以自动水平,会被风吹的漂移,不会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c3本身具有无副翼控制系统,不需要3gx,性能和vbar差不多,平衡模式下摇杆中立时(松开摇杆)可以自动水平,会被风吹的漂移,不会定点。

那这个价格是不是入VBAR更划算,VBAR是不是也可以平衡模式下摇杆中立时(松开摇杆)可以自动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个价格是不是入VBAR更划算,VBAR是不是也可以平衡模式下摇杆中立时(松开摇杆)可以自动水平

vbar只是三轴陀螺仪,不是平衡仪。只有平衡仪和飞控才具有平衡效果。